[电路/定理] 三相直流无刷驱动MS39361 PWM 脉冲驱动的方式来减少输出功耗 小家电 卷发器 剃须刀

楼主:
, , , ,
产品描述:

MS39361N 为一款三相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工作电压范围 3V ~ 10V ,适合一节或者两节锂电池应用,最大持续输出驱动电流 2A。芯片采用 PWM 脉冲驱动的方式来减少输出功耗,通过调节外部信号的占空比来调节电机的转速;芯片内置堵转保护电路,可以在电机正常运转但 Hall 信号输入异常时,起到保护芯片的作用。

主要特点:

• 持续输出电流 2A

• 工作电压 3V~ 10V

• 低输出阻抗上臂桥 0.16Ω,下臂桥 0.16Ω

• 使用直接 PWM 输入进行速度控制和同步整流

• 1-Hall 和 3-Hall FG 输出

• CSD 堵转保护电路

• 可切换正、反转工作模式

• Stop 模式下的节电功能

• 过温保护、过流限流保护

• 低电压欠压保护,3V 或 5V 可选

• 3.4V LDO 稳压输出给 Hall 供电

应用场景:

小家电

卷发器

剃须刀

风扇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功能描述

驱动模块

芯片采用 PWM 的驱动方式减小功耗,通过调整输出模块上臂管的打开与关断来实现调节功能, 电机的驱动强度由其占空比决定。 当正常的 PWM 关断时,同步整流开始发挥作用,相比 LDMOS 寄生的二极管续流,下臂管导通续 流大大减小了热量的产生。

限流保护

限流保护电路用于限制输出电流的最大峰值,由 VRF/Rf 决定(VRF=0.21(典型),Rf 为电流检测电 阻)。电路通过减小输出导通占空比,来限制输出电流。 过流保护电路在检测 PWM 工作时,在二极管中流过的反向电流会有一个 700ns 左右的工作延 时,从而防止限流电路工作异常。如果电机绕组的内阻或电感太小,在启动时(电机中没有反向电动 势的产生),电流将会快速变化。这个工作延时可能会导致在大于设定值时才限流。因此在设定限流 值时,有必要考虑延时引起的增加。 注意,在限流电路中,PWM 频率是由内置的振荡器决定的,大概 43kHz。

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电路监测流经驱动管的电流,当遇到输出与电源短接,输出与 GND 短接,输出之间短接 等异常情况时,那么当芯片监测到驱动管电流超过过流保护阈值,且时间超过 3μs 时,控制器关断输 出管;关断持续时间 11ms,11ms 后重新打开驱动管。

速度控制方法

脉冲从 PWM 管脚输入,可以通过调节 PWM 的占空比来调节电机速度。 当 PWM 为 0 时,为 ON 态;当 PWM 为 1 时,为 OFF 态。 如果有必要使用反向逻辑,可以额外加入一个 NPN 管。当 PWM 持续高电平,芯片会判定占空比

CSD 保护电路

MS39361N 包含一个堵转保护电路,当电机正常运转但 Hall 信号长时间不变化时,电路开始工 作。当 CSD 电路工作时,所有输出上臂管全部关断。 时间由连接 CSD 脚的电容决定。设置时间=90×C(μF)。 当一个 0.022μF 的电容接入时,保护时间约 2s。设置时间必须足够大以满足电机的启动时间。计 数被重置的条件:为 0,从而导致 CSD 电路计数重置并且 HB 脚的输出为 0。

更多资料更多型号推荐 180 Maisie 25311976 技术支持 样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