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HardFault 发生在 I2C 中断 中

楼主(2025-09-02):
HardFault 发生在 I2C 中断 中!

网友A:
I2C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了未初始化或已释放的指针,导致访问无效内存地址

网友B:
未正确启用I2C时钟或未按数据手册要求对齐访问某些控制寄存器,触发总线故障,进而升级为HardFault

网友C:
高优先级的I2C中断与其他中断形成嵌套调用,导致任务堆栈耗尽

网友D:
ISR内定义了大型数组或结构体,超出预设的栈容量限制

网友E:
I2C中断优先级设置过低,被其他中断长时间阻塞后恢复时,上下文已失效。或NVIC配置错误导致中断挂起状态异常

网友F:
原本应触发MemManage/BusFault的错误因掩码设置被忽略,最终累积成HardFault

网友G:
修改启动文件中的Stack_Size定义,或调整RTOS的任务栈配额

网友H:
根据LR值反推函数调用链,检查是否存在非预期的跳转

网友I:
通过内存映射策略限制ISR只能访问特定区域,防止误操作其他模块的数据结构

网友J:
HardFault在I2C中断中的出现往往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