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display

楼主(2025-09-01):
请教,numaker_som_ma35d18a16 开发板有人用过吗?知道关于显示的驱动文件是哪个吗?
我在ma35d1.dtsi中查找到了display的相关节点,但是我尝试用compatible去driver路径下检索相关的文件,没有查到

        display: display@40260000 {
                compatible = "nuvoton,ma35d1-fb";
                reg = <0x0 0x40260000 0x0 0x2000>;
                interrupts = <GIC_SPI 20 IRQ_TYPE_LEVEL_HIGH>;
                nuvoton,sys = <&sys>;
                nuvoton,clk = <&clk>;
                clocks = <&clk DCU_GATE>, <&clk DCUP_DIV>;
                clock-names = "dcu_gate", "dcup_div";
                resets = <&reset MA35D1_RESET_DISP>;
                //pwr-gpios = <&gpiok 5 GPIO_ACTIVE_HIGH>; //LVDS pwr-enable pin
                status = "disabled";

有人用过吗?知道这个显示的驱动文件是哪个吗?

网友A:
该部分无代码。相关内容在buildroot\board\nuvoton\ma35d1\modules\5.10.140\dcultrafb.ko里面。

网友B:
为啥把它封装起来?有什么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部分无代码。相关内容在buildroot\board\nuvoton\ma35d1\modules\5.10.140\dcultrafb.ko里面。 ...

多谢,看到了,这个是开机的时候安装的,进入系统lsmod有看到这个模块。
想看一下开发板的屏驱动是怎么写的,后面换其他屏的时候,参考一下驱动怎么写。现在看来官方没有开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把它封装起来?有什么特殊

等级不够,无法添加好友
我是刚上手,有机会可以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