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驱动 MS4931三相有感方波BLDC预驱动外置mos 低功耗 驱动芯片 激光打印 复印机

楼主:
, , , ,
产品描述:

MS4931 是一款三相无刷电机的预驱动芯片,最高工作电压可达 35V,能驱动宽范围的 N 沟功率 MOSFET。芯片具有堵转保护、过温保护以及同步整流等功能。当芯片处于衰减期时,内部同步整流可以通过打开合适的功率管,从而降低功耗。MS4931 提供使能、方向、刹车输入脚,用于控制电流,逻辑输入脚 FG1 和 FG2 可用于测量电机的转动情况.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C 到 105°C,采用 QFN28 封装。

主要特点:

• 驱动 3 组共 6 个 N 型功率管

• 同步整流,停机模式,低功耗

• 低压保护和过温保护

• HALL 元件输入

• PWM 控制电流,可切换正、反转工作模式

• 死区时间保护

• FG 输出

• 5V 稳压输出

• 锁机检测保护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功能描述

驱动模块

芯片采用一种直接的 PWM 驱动方式减小功耗。PWM 通过调整输出模块上臂管的关断,来实现调 节功能,电机的驱动强度由其占空比决定。 在正常的 PWM 关断时,同步整流开始发挥作用。相比 LDMOS 寄生的二极管续流,下臂管导通能 够极大地减小热量的产生。

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电路用于限制输出电流的最大峰值,由 VREF 与 SENSE 脚的 Rsense 电阻决定 (VREF=0.2,Rsense 为电流检测电阻),公式为 Ilimit=0.2/Rsense。电路通过减小输出导通占空比,来 限制输出电流。 过流保护电路在检测 PWM 工作时,在二极管中流过的反向电流会有一个 1.2μs 左右的工作延时, 从而防止限流电路工作异常。如果电机绕组的内阻或电感太小,在启动时(电机中没有反向电动势的 产生),电流将会快速变化。这个工作延时可能会导致限流在大于设定值时才发生。因此在设定限流 值时,有必要考虑延时引起的增加。 意在限流电路中,PWM 频率是由内置的振荡器决定,大概 50kHz。

速度控制方法

脉冲从 ENABLE 管脚输入,可以通过调节 PWM 波的占空比,来调节电机速度。 ENABLE 为 0 时为 ON 态,ENABLE 为 1 时为 OFF 态。 如果有必要使用反向逻辑,可以加入一额外的 NPN 管。当 ENABLE 持续高电平,芯片会判定占空 比为 0,会导致 CLD 电路计数重置并且 HB 脚的输出为 0。 CLD 保护电路 MS4931 包含一个抑制保护电路。当电机正常运转但 HALL 信号长时间不变化时,电路开始工作。 当 CLD 电路工作时,所有输出上臂管全部关断。 时间由连接 CLD 脚的电容决定。设置时间=90×C(μF) 当一个 0.022μF 的电容接入时,保护时间约 2s。设置时间必须足够大,以满足电机的启动时间。

计数被重置的条件:

BRAKEZ 端为高 ——> 保护释放并重新计数(重置初始态)

DIR 正反转调节 ——> 保护释放并重新计数

0%占空比 ENABLE 波被检测 ——> 保护释放并重新计数

低压条件被检测 ——> 保护释放并重新计数(重置初始态)

TSD 条件被检测 ——> 停止计数

当 CLD 脚接地,逻辑电路将进入初始态,防止发生速度控制。当不需要使用 CLD 保护功能时,将 一个大小近 220kΩ 和 4700pF 的电容并联对地。

应用场景:

激光打印器

复印机

电动工具

大型家电

监控摄像头

更多资料更多型号推荐 180 Maisie 2531 1976 技术支持 样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