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开发板概况

楼主(2025-09-01):
, 烧写, AC, , TF
开发板概况
TB-RK3588SD开发板是针对瑞芯微RK3588S芯片开发的集参考设计、芯片调试和测试、芯片验证一体的硬件开发板。用于展示瑞芯微RK3588S芯片强大的多媒体接口和丰富的外围接口,同时为开发者提供基于瑞芯微RK3588S芯片的硬件参考设计,使开发者不需修改或者只需要简单修改参考设计的模块电路,就可以完成产品的硬件开发。TB-RK3588SD布局紧凑,接口丰富,支持千兆网口,HDMI,MIPI-DSI,板载WIFI,USB3.0等接口,配备4GB/8GB LPDDR4X内存。主板尺寸仅89mm×57mm,40Pin GPIO完美兼容树莓派。可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虚拟/增强现实、游戏互动、网络直播,会议投屏等智能化升级的相关行业应用。
TB-RK3588SD默认套装
TB-RK3588SD默认套装包含了以下物品
• TB-RK3588SD开发板 x 1
另外,在使用过程中,你可能需要以下配件:
显示设备
▫ 带HDMI接口的显示器或电视,及 HDMI 连接线
网络
▫ 100M/1000M 以太网线缆,及有线路由器
▫ WiFi 路由器
输入设备
▫ USB 无线/有线的鼠标/键盘
串口调试
杜邦线,作为串口调试连接线
▫ USB转串口小板
串口调试
串口连接
使用杜邦线及USB转串口小板(需自备)连接TB-RK3588SD如下图位置,串口小板使用USB线接至电脑端。
说明:如果开发板配合电源板使用,使用micro USB线连接电源小板的的debug(通常开发板上的调试口边上有标有类似DEBUG UART TO USB的丝印)
Windows上串口调试
安装驱动
TB-RK3588SD上需接电源板,usb转串口芯片为CH340,如果操作系统提示安装驱动,请下载驱动程序或通过驱动精灵进行安装。
获取端口号
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获取调试串口的端口号,如图1-1所示:
1-1:获取调试端口号
配置调试串口信息
打开串口工具SecureCRT(请自行网上搜索下载), 点击快速连接按钮,打开调试串口配置界面如图1-2和图1-3所示:
1.Port: 选择设备管理器显示的端口号
2.波特率: 1500000
3.禁止流控:不勾选RTS/CTS
1-2SecureCRT
1-3:配置调试串口信息
Linux主机调试
安装minicom
sudo apt -y install minicom
配置调试窗口信息
按如下步骤,配置保存串口信息:
提示:以下步骤执行一次即可!
1.在插入串口调试线后先获取设备节点,如果不是ttyUSB0请对应修改minicom的配置值。
$ls /dev/ttyUSB*
/dev/ttyUSB0
2.执行如下命令打开minicom
sudo minicom -s
3.进入串口设置界面:输入CTRL-A Z
Filenames and paths
File transfer protocols
Serial port setup
Modem and dialing
Screen and keyboard
Save setup as dfl
Save setup as
Exit
4.端口设置:选择Serial port setup
5.设置串口设备: 输入”A”,填入/dev/ttyUSB0, 然后按回车确定
6.禁止流控:输入“F”,按回车确定
7.设置波特率:输入“E”,再输入“A”直到显示Current 1500000 8N1, 然后按回车确认
8.配置完成后,界面显示
A -        Serial Device          : /dev/ttyUSB0
B -        Lockfile Location       : /var/lock
C -        Callin Program         :
D -        Callout Porgram        :
E -        Bps/Par/Bits           : 1500000 8N1
F -        Hardware Flow Control  : No
G -        Software Flow Control  : No
9.退出端口设置:按回车
10.保存配置: 选择Save setup as dfl
11.退出设置:选择Exit
运行minicom
sudo minicom
分区配置
• TB-RK3588SD0正常启动Debian系统, 需要分别在SpiFlashTF卡上烧写镜像。
• SpiFlash分区信息,包括分区名,起始地址和分区大小(起始地址和分区大小的单位为block,每个block的大小为512字节)。TB-RK3588SD0加载part-fit分区表, 分区表信息如下:
配置项
描述
起始地址
分区大小
备注
vnvm
vnvm分区
0x00000500
0x00000500
必选
uboot
uboot分区
0x00000a00
0x00000800
必选
boot
boot分区
0x00001200
-
所有剩余空间,必选
• TF卡仅需格式化成一个ext4分区, 用于存放Rootfs文件系统。
提示:预装Rootfs文件系统的TF卡不支持热插拔,请下电后插TF卡上电进系统!
烧写固件
TB-RK3588SD 出厂默认只烧写SpiFlash镜像,如果需求运行Debian系统,请将已烧写rootfsTF插入开发版上电启动。
如果在升级过程中出现意外,无法进入loader烧写模式,仍可以进入 MaskRom 模式来烧写固件。
进入烧写模式
准备程序
• TB-RK3588SD 开发板
电脑主机
• Type-C 数据线
安装Windows RK USB驱动程序
下载 Flashtool压缩包,解压目录FlashTool_CN.zip\FlashTool_CN\Windows\DriverAssitant。运行里面的 DriverInstall.exe 。先选择驱动卸载,然后再选择驱动安装
进入loader烧写模式
1.Type-C数据线一端接在开发板上一端接到电脑PC端的USB接口上。
2.按住主板的”REC_KEY”按键不放,Type-C数据线另一端连接标有“TYPE_C/DP”的丝印的Type-C口。
3.当开发板进入loader模式后,松开按键。
进入maskrom烧写模式
1.Type-C数据线一端接在开发板上一端接到电脑PC端的USB接口上。
2.用镊子短接“CLK” “G”两个触点, Type-C数据线另一端连接标有“TYPE_C/DP”的丝印的Type-C口。
3.当开发板进入maskrom模式后,松开镊子。
查询烧写状态
Linux主机查询
先下载得到edge工具(请先下载Linux工程源代码)至电脑上,执行如下命令查询烧写状态:
./edge flash -q
1.none:表示开发板未进入烧写模式。
2.loader:表示开发板进入loader烧写模式。
3.maskrom:表示开发板进入maskrom烧写模式。
Windows主机查询
下载**RKDevTool_Release_v2.95**工具至电脑上。
双击打开RKDevTool_Release_v2.95目录下的RKDevTool.exe
没有发现设备(如果图1-4所示):表示开发板未进入烧写模式。
发现一个LOADER设备(如图1-5所示):表示开发板进入loader烧写模式。
发现一个MASKROM设备(如图1-6所示):表示开发板进入maskrom烧写模式。
1-4:没有发现设备
1-5:发现一个LOADER设备
1-6:发现一个MASKROM设备
Linux主机烧写镜像
烧写所有镜像
烧写所有镜像包括:MiniLoaderAll.bin, uboot.img, boot.imgparameter.txt
./edge flash -a
烧写uboot镜像
./edge flash -u
烧写kernel镜像
烧写镜像:boot.imgresource.img
./edge flash -k
查看烧写帮助
查看支持的烧写参数:
./edge flash -h
TF卡烧写Rootfs镜像
Linux主机上将TF卡格式化成一个分区(确保只有TF卡读卡器这个USB存储设备插入, 假设TF卡读卡器识别为/dev/sdb1
1.打开终端,输入以下命令启动fdisk:
sudo fdisk /dev/sdb
2.删除现有的分区表(如果有):
如果/dev/sdb上已经有分区表, 需要先删除它们. 使用d命令删除现有的分区表:
Command(m for help):d
Partition table type
Do you want to convert the partition table to 'gpt'? [Yes, [N]o: Y
3.创建新的GPT分区表:
输入g来创建一个新的GPT分区表:
Command(mfor help):g
4.创建新的分区:
输入n来创建一个新的分区:
Command(mfor help):n
fdisk 会提示你输入分区的详细信息。这里可以一路按回车键接受默认值。
TF卡格式化ext4文件系统
sudo mkfs.ext4 /dev/sdb1
OUT_DIR目录下的Rootfs.img镜像烧写到TF卡里
sudo dd if=OUT_DIR/rootfs.img of=/dev/sdb1 && sync
Windows主机烧写镜像
双击打开RKDevTool_Release_v2.95目录下的RKDevTool.exe
确认开发板已经进入loader或者maskrom烧写模式。
打勾选择需要烧写的镜像。
备注:LoaderParmeter选项建议打勾选择,其他选项根据需要打勾选择。
点击执行按钮,开始烧写固件(如图1-7所示)。
1-7:烧写固件
• Rootfs烧写请参照TF卡烧写Rootfs镜像章节
运行模式
全速模式
接上电源板,用12V电源上电会进入全速模式.
运行全速模式在uboot阶段串口Log如下:
• kernel阶段串口logcommand line显示performance_mode属性为full:
高速模式
当支持PD2.0/3.0协议的适配器用type-c线接入标有“POWER_IN”丝印的Type-C口上电会进入高速模式.
运行高速模式在uboot阶段串口Log如下:
kernel阶段串口logcommand line显示performance_mode属性为low:
低速模式
除以上两种上电方式,以外均进入低速模式.
运行低速模式在uboot阶段串口Log如下:
• kernel阶段串口logcommand line显示performance_mode属性为low:
启动系统
插入TF卡, 接入HDMI显示器,启动Debian11系统,进入系统会显示类似以下界面:
不插TF卡, 启动boot分区引导系统,串口界面提示类似如下,请按提示插入预装rootfs.imgTF卡,选择Continue按钮按回车重启系统
建议: 尽量不要热插拔TF卡, 请下电后插入TF卡!

网友A:
这个板子设计的确实好看,而且还很小巧,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