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3] 【STM32U385RG 测评】基础任务2 基于低功耗串口测试

楼主(2025-09-01):
根据评测任务,此次测试需要用到低功耗串口,我这里使用lpuart1做为测试口,根据原理图,他接到PA2、PA3

1、串口初始化:
static void MX_LPU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1 */
  hlpuart1.Instance = LPUART1;
  hlp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lp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lp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lp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lp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lp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lp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lpuart1.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lp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hlpuart1.FifoMode = UART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UART_Init(&hlp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lpuart1,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lpuart1,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lp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2 */
#ifdef BOARD_IN_STOP_MODE
  LPUART1_EXTI_ENABLE_IT();
#endif /* BOARD_IN_STOP_MODE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2 */

}
2、同时为了显示LED,初始化led2
  1. BSP_LED_Init(LD2);
3、配置低功耗时钟:
void SystemClock_Config_fromSTOP(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uint32_t pFLatency = 0;

  /* Get the Oscillators configuration from the internal RCC registers */
  HAL_RCC_Get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Wake up on HSI, re-enable PLL with HSI as source */
  /* Oscillator configuration unchanged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Get the clock prescalers configuration from the internal RCC registers */
  HAL_RCC_Get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pFLatency);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PCLK3;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pFLatenc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4、测试程序设计,在主程序中,首先延时2秒,然后开启低功耗串口的接收中断,然后进入低功耗模式,关闭LD2,当有串口数据接收后,周期闪烁,闪烁10次,如果没有数据再次进入,则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
  /* LD2 is on till stop mode */
  BSP_LED_On(LD2);

  /* wait for two seconds before test start */
  HAL_Delay(2000);

  /* Disable Debug during Stop mode */
  HAL_DBGMCU_DisableDBGStopMode();

  /* Enable MCU wake-up by LPUART */
  HAL_UARTEx_EnableStopMode(&hlpuart1);

  /*##-1- Put UART peripheral in reception process ###########################*/
  if (HAL_UART_Receive_IT(&hlpuart1,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about to enter STOP mode: switch off LD2 */
  BSP_LED_Off(LD2);

  /* enter STOP mode */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The board receives the message from the other board. Message reception wakes up the board. */
  /* Switch On LD2 */
  BSP_LED_On(LD2);

  /* At that point, MCU has been awoken: LD2 has been turned back on ; Wake Up based on RXNE flag successful */
  SystemClock_Config_fromSTOP();

  /* Disable MCU wake-up by LPUART */
  HAL_UARTEx_DisableStopMode(&hlpuart1);

#endif /* !BOARD_IN_STOP_MODE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BSP_LED_Off(LD2);
                HAL_Delay(500);
                BSP_LED_On(LD2);
                HAL_Delay(500);
                cnt++;
                if(cnt >10)
                {
                          /* Disable Debug during Stop mode */
                        HAL_DBGMCU_DisableDBGStopMode();

                        /* Enable MCU wake-up by LPUART */
                        HAL_UARTEx_EnableStopMode(&hlpuart1);

                        /*##-1- Put UART peripheral in reception process ###########################*/
                        if (HAL_UART_Receive_IT(&hlpuart1,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about to enter STOP mode: switch off LD2 */
                        BSP_LED_Off(LD2);

                        /* enter STOP mode */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The board receives the message from the other board. Message reception wakes up the board. */
                        /* Switch On LD2 */
                        BSP_LED_On(LD2);

                        /* At that point, MCU has been awoken: LD2 has been turned back on ; Wake Up based on RXNE flag successful */
                        SystemClock_Config_fromSTOP();

                        /* Disable MCU wake-up by LPUART */
                        HAL_UARTEx_DisableStopMode(&hlpuart1);
                        cnt = 0;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测试】
我使用微安表进行测试,在正常工作时工作电流为1.1MA,进入低功耗时电流为400uA,使用串口发送数据后,可以正常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