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MCP16701分享】参数介绍

楼主(2025-09-01):
【特性】
输入电压:2.7V至5.5V
  • ·八个1.5安培的降压直流-直流通道

四个300毫安高精度LDO
  • 一个使用外部N沟道MOSFET(SERDES通道供电)的高精度、高PSRRLDO控制器。
  • 对于Buck(VDD),当VFB>=1V时,输出电压精度为±0.8%
  • LDO控制器输出电压精度为-1.5%/+1%,当VFB ≥ 1V
  • LDO输出电压精度±1%,当VFB1.8V时
  • 直接可并联的降压通道电源级数最多可达4个,组合电流能力最高可达6A
  • 并联通道的紧密RDS(导通)匹配以实现良好的电流共享
  • 最小电感数量:并联的降压通道共享同一个电感
  • 所有Buck和LDO通道的可编程输出电压:0.6V到3.8V-不需要外部反馈电阻
  • Buck通道的100%占空比能力
  • LDO控制器输出电压:0.6V到1.6V,步进为12.5mV
  • 参考地(REFGND)可以远程路由到负载地(伪遥测感应)
  • 低噪声强制PWM和轻载高效率模式可用(引脚选择或位控制)
  • 外部同步开关频率,具有精确的开关事件时间定位
  • 可选相位(0°、90°、180°或270°)用于降压通道
  • 全局复位(nRSTO A)具有可编程释放延迟
  • 用户定义的复位(nRSTO P)具有可编程释放延迟-适用于PolarFire FPGADEVRST N接口3.4 MHzPC接口
  • 内电路可编程:板载嵌入式EEPROM用于默认上电配置编程EEPROM写入密码保护
  • 专用VDD电源引脚用于EEPROM和接口,允许在不启动应用的情况下进行编程。
  • 运行时可重构
  • 降压通道的hiccup模式电流限制(可禁用)
  • 可编程热早期预警和热关机保护
  • nINTO引脚(中断标志)具有可选的每个通道中断屏蔽功能·64引脚VOFN封装,8毫米x8毫米
  • -40°C至+105°C结温范围

【应用】

  • 高性能MPU电源解决方案uC/μP、FPGA和DSP电源

网友A:
看到好几个人发这个开发板,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好几个人发这个开发板,好用吗

这是一个数字电源芯片,给高端MCU供电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