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断点在STM32cubeIde1.8中无法工作

楼主(2025-09-01):
我在STM32CubeIde 1.8版本设置了调试断点,但调试器没有识别这些断点标识。我认为这是因为C编译器选项选择了优化代码以提升内存利用率和执行速度。在这些选项下,调试器不会识别断点。如何修改这些选项?

网友A:
编译器优化级别过高?

网友B:
检查代码是否被编译器优化。

网友C:
调试器与芯片可能不兼容。

网友D:
减少同时激活的断点数量。

网友E:
禁用编译器优化。

网友F:
清理后重新构建项目。

网友G:
检查硬件断点限制,减少同时激活的断点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