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每个比较器的Y轴范围都会自动调整

楼主(2025-09-02):
用SWV数据跟踪时间轴图调试项目时,成功启动了全部四个比较器,但每个比较器的Y轴范围都会自动调整。请问如何设置才能让所有四个比较器统一使用同一个Y轴范围?我尝试点击"调整Y轴至最佳适配"按钮,但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在SWV配置窗口中,检查是否有“Auto Scale”选项被启用。若启用,需手动关闭并设置固定范围。

网友B:
可通过代码或脚本强制统一Y轴范围。

网友C:
更新STM32CubeIDE到最新版本。

网友C:
升级ST-Link或J-Link等调试器固件。

网友D:
检查SWV配置,关闭自动缩放,手动设置固定Y轴范围。

网友E:
更新工具链。

网友F:
导出数据至外部工具处理。

网友G:
可以提供SWV配置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