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驱动MS4932三相正弦波 DC 电机控制器 三相有感正弦波BLDC预驱动,支持空间向

楼主:
, , , ,
产品描述:

MS4932是一款三相正弦波无刷直流电机(BLDC)或永磁同步电机(PMSM)控制器。该芯片对霍尔感应信号进行处理,控制器可以通过开关三相转换器来实现 PWM 交换。MS4932/MS4932N 有两种 PWM 模式:正弦波模式和方波模式。该芯片具有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以及过温保护,用来保护芯片及马达不会受到损坏。

主要特点:

• 支持空间向量调制 (SVM)

• 支持正弦波和方波解决方案

• 内置时钟发生器

• 内置误差放大器,用于扭力闭环控制

• 占空比直接控制

• 方波 120°正弦波 180°导通

• PLL 角度检测(霍尔传感器)

• 电流领先相位更正

• 两个可选死区时间

• 同步整流

• 过压和欠压保护、过温保护(OTP)、过流保护(OCP)

• 可调 OC 定时器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功能描述:

电源管理和调整

MS4932/MS4932N 能够工作在一个很宽的电源电压范围 10V-15V。VOUT 引脚是内部电压调整器的输出引脚。典型的电压输出范围是 5V-5.2V。为了稳定 VOUT 电路,需要在 VOUT 引脚和地之间,外加一个电容。如果 VPP 低于 8V 门槛电压,MS4932/MS4932N 将会停止工作,内部寄存器会进入休眠状态。

时钟发生器

MS4932/MS4932N 具有一个可编程的晶振,由 R_CLK 外加电阻决定。系统时钟能够由程序控制在960kHz 到 1920kHz 之间。PWM 波的开关频率等于系统时钟的 1/64。因此,当系统时钟为 960kHz 时,PWM 等于 960kHz/64=15kHz。相似的,如果要得到 20kHz 的 PWM,则系统时钟应该被设置为1.28MHz。

PWM 整流

MS4932/MS4932N 同时支持方波 PWM 和正弦波 PWM,对无刷直流电机进行控制。控制器检测霍尔传感器的发出转子的位置信号。对于方波 PWM 整流方式如下表: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霍尔信号输入

为了防止霍尔信号失灵,MS4932/MS4932N 提供 3μs-6μs 的抖动时间。当霍尔信号变化缓慢,可能会产生抖动和逻辑错误。通过建立一个霍尔信号校准电路,MS4932/MS4932N 可以最小化抖动和相关错误。

PWM占空比循环和操作

PWM 占空比与在 OPO 和 DUTY 引脚上的电压等级成比例。FREE/nST 引脚被用作 PWM 信号使能。当 FREE/nST 引脚设置成逻辑高时,PWM 状态设置成关断模式,所有 PWM 输出(六个输出引脚)都为低。当 FREE/nST 引脚设置成逻辑低时,MS4932/MS4932N 开始启动 PWM。

正弦波形发生器

MS4932/MS4932N 包含一个正弦波 PWM 空间向量调整(SVM)。通过电机霍尔信号,角度检测电路推算电机转子位置。将 60°分为 32 份,通过 PWM 工作后,马达的每一相的电流为正弦波。各相位之间的角度为 120°。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电流反馈和保护

电流反馈电路提供两个功能: (1) 为电机控制提供电流反馈信号;(2) 过流保护。I_IN 引脚输出一个 50μA 的电流,从而产生一个直流基准,用来防止负电压。公式 (1)为 I_FB 和 I_IN 的关系,建议在I_IN 上提供 0.5V 直流电压偏置。I_IN 最大电压是 1V。由这些参数可以公式 (1)推算(Rbias=10kΩ),最大 I_FB 信号波动在 0.5V-4.5V 之间。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MS4932/MS4932N 提供三种不同等级的过流保护。

第一种是 1.4V,通常用于有过流定时器延时的过载电流保护。如果 I_IN 高于 1.4V,过流定时器延时会被触发。过流保护的门槛激活,使定时器超过截止时间限制。第二种是 1.5V,用于对回路电流的限制。在 I_IN>1.5V 时,PWM 信号会被立即关断。第三种是 2.5V,用于短路电流保护。如果 I_IN>2.5V 超过了 3 个 PWM 脉冲,所有的 PWM 输出端(6路)将会被全部关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应用场景:

BLDC 电机或 PMSM 控制

低噪音电机应用

风扇、泵、工具等

更多资料更多型号推荐 180 Maisie 2531 1976 技术支持 样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