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与FPGA之间使用FSMC通信数据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5-09-02):
使用STM32F1与与FPGA之间通FSMC进行通讯时,出现“第一个地址的高8位数据”,写入与读取的不一致,低8位与其余地址的数据都是正常的。使用16位数据线,【注:已将STM32F1中的地址建立和数据保持时间设置为最大了】
(1)、比如:第一个地址       0x60000000      写入数据0x0102
                  第二个地址       0x60000002      写入数据0x0103
                  第三个地址       0x60000004      写入数据0x0104
                  ............
(2)、在读取的时候,得到的情况却是这样的,第一个地址的高8位数据异常:
                 第一个地址       0x60000000      写入数据0x8A02
                 第二个地址       0x60000002      写入数据0x0103
                 第三个地址       0x60000004      写入数据0x0104
                ............
在FPGA端使用signaltap ii进行数据的抓取,却是也是和读取的值一样的,第一个地址上的数据显示的也是0x8A02,而实际写入的是0x0102,高8位数据存在差异,请问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