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基于CY8CPROTO-040T的SysTick 定时中断实现

楼主(2025-09-02):
, , , ,

SysTick ARM Cortex-M 内核内置的 24 位系统定时器,其核心功能由以下四个寄存器实现:
1.
CTRL(控制与状态寄存器)
  • 地址偏移0x000
  • 功能:控制定时器运行、中断及时钟源选择,提供状态标志。
  • 关键位段

位段

名称

类型

功能描述

ENABLE

R/W

使能定时器(1=启用,0=禁用)

TICKINT

R/W

使能中断(1=计数到0时触发中断)

CLKSOURCE

R/W

时钟源选择(0=外部时钟 HCLK/81=内核时钟 HCLK

COUNTFLAG

R

计数完成标志(1=计数器已归零,读取后自动清零)

2.LOAD(重装载值寄存器)
  • 地址偏移0x004
  • 功能:设置定时器递减计数的初始值,决定定时周期。
  • 特性
    • 24 位宽,有效值范围 0x000000 ~ 0xFFFFFF
    • 当计数器减至 0 时,自动从 LOAD 重新加载值

3.VAL(当前值寄存器)
  • 地址偏移0x008
  • 功能:实时读取计数器当前值,或清零计数器。
  • 特性
    • 只读:读取时返回剩余计数值。
    • 可写:写入任意值会立即清零计数器,并清除 COUNTFLAG

4.CALIB(校准值寄存器)
  • 地址偏移0x00C
  • 功能:提供校准参数(通常由芯片厂商预设),用于补偿时钟偏差。
  • 关键位段

位段

名称

类型

功能描述

NOREF

R

1=无外部参考时钟,0=外部参考时钟可用

SKEW

R

1=校准值不准确,0=校准值精确(10ms基准)

23:0

TENMS

R

10ms 对应的计数值(用于校准时钟频率)

  • 注意事项
    • 通常为只读寄存器,用户无需直接操作。
    • 校准值可用于计算精确的定时参数(如补偿时钟频率偏差)。

SysTick
中断入口函数
SysTick中断入口函数(通常命名为 SysTick_Handler)的配置涉及中断服务程序(ISR)的声明、优先级设置及中断触发逻辑
ModusToolbox里面直接使能中断,编写中断入口函数就可以了。
示例代码见附件:

网友A:
SysTick 定时中断经常内部定时

网友B:
基于CY8CPROTO-040T的SysTick 定时中断实现

网友C:
SysTick是 ARM Cortex-M 内核内置的 24 位系统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