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的适用电源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5-09-04):
STM32F030F4P6的适用电源范围是多少?

网友A:
2.4V至3.6V?

网友B:
VDD 在 2.4V 以上

网友C:
3.3V        最常用、最稳定

网友D:
2.4 V to 3.6 V

网友E:
2.4V的最低工作电压

网友F:
官方标准工作电压

网友G:
STM32F030F4P6 的适用电源范围是 2.4V 至 3.6V

网友H:
VDD = 2.0V ~ 3.6V

网友D:
查阅该型号的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I:
电压-电源(Vcc/Vdd)        2.4 V ~ 3.6 V

网友J:
3.6V 下

网友K:
官方推荐 VDDA 电压范围也是 2.4V ~ 3.6V

网友L:
严禁 超过 3.6V

网友M:
STM32F030F4P6 微控制器的适用电源范围为 2.4V 至 3.6V

网友N:
电源:2.4 至 3.6 V

网友O:
STM32F030F4P6 的电源设计需严格遵循数据手册中的规范

网友M:
可通过稳压器输出 3.3V

网友P:
3.3V 供电

网友Q:
2.4V到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