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在STM32U5移植USB Host库时,枚举过程中主机反复复位设备

楼主(2025-09-02):
在STM32U5移植USB Host库时,枚举过程中主机反复复位设备。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之前遇到过,通常是枚举阶段握手失败,Host 以为设备没响应就反复 reset。

网友B:
建议先开 USBH debug log,看具体卡在 SET_ADDRESS 还是 GET_DESCRIPTOR。

网友C:
U5 的 USB IP 跟 F4/F7 系列有点差别,移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时钟和 PHY 配置。

网友D:
有些低速设备需要加上端口 reset 延时,不然就会被误判掉线。

网友E:
检查下 VBUS 供电电流够不够,电流不足也会导致反复掉线。

网友F:
如果是全速设备,最好用外部 ULPI PHY 来排查,确认是不是内置 PHY 驱动问题。

网友G:
我之前解决过一次是因为 FIFO 配置太小,改大之后就稳定了。

网友H:
也可以试着先用官方 USB Host CDC demo 跑通,再逐步对比差异。

网友I:
枚举反复 reset 常见于握手 NAK 太多,可能要调节 USBH_LL_Driver 里的超时。

网友J:
要是能抓 USB 抓包的话(比如用 Beagle 设备),能更快定位具体出错环节。

网友K:
检查USB Host接口与设备之间的物理连接是否稳固,包括USB线缆、连接器等。

网友L:
电源供应不足?

网友M: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USB信号线上的信号质量有没有噪声或干扰。

网友M:
库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N:
USB Host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O:
USB Host的中断配置可能不正确吧。

网友P:
检查一下枚举过程。

网友Q:
启用调试日志吧

网友R:
检查STM32U5的固件和USB Host库是否有可用的更新或补丁,这些更新可能包含对枚举过程的改进或修复。

网友S:
解决STM32U5上USB Host库枚举过程中主机反复复位设备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硬件连接、软件配置、电源管理等多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