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在STM32U5移植USB Host库时,枚举成功但数据传输失败

楼主(2025-09-04):
在STM32U5移植USB Host库时,枚举成功但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A:
检查VBUS、D+、D-、GND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USB外设时钟是否已启用?

网友D:
在CubeMX中检查RCC配置,USB时钟源是否正确。

网友E:
可能是USB Host库初始化存在问题。

网友F: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G:
上逻辑分析仪抓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