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移植USB Host库时,端点状态寄存器显示EP_KIND错误

楼主(2025-09-06):
移植USB Host库时,端点状态寄存器显示EP_KIND错误。

网友A(2025-10-14):
可能是USB配置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端点配置错误

网友C:
设备描述符中的端点类型与主机配置要一致。

网友D:
寄存器位域定义可能有错误

网友E:
用最新版 STM32CubeU5 固件包

网友F:
用旧版HAL库时,EP_KIND 处理存在 Bug。

网友G:
ep_type 与设备描述符是否匹配

网友H:
库版本中 EP_KIND 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I:
到底是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