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roWriter烧录时提示“设备未连接”或“烧录失败”。

楼主(2025-09-02):
ProWriter烧录时提示“设备未连接”或“烧录失败”。

网友A:
检查连接烧录工具的USB线是否兼容,有没有不读取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B:
换根USB线或USB接口试试。

网友C:
检查烧录器与测试座是否有磨损或老化迹象,必要时进行更换。

网友D:
检查烧录夹具是否损坏或老化,及时更换新的夹具。

网友E:
烧录工具的驱动是否兼容当前操作系统。

网友F:
驱动认证过期?

网友A:
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G(2025-10-17):
ProWriter 烧录提示 “设备未连接” 或 “烧录失败”,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如烧录线接触不良、引脚虚焊);烧录电压不稳或未达芯片要求;芯片 Bootloader 未启动(需按手册时序复位);软件配置错误(如型号选错、波特率不匹配)。可检查连线、供电,复位芯片并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