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对某些寄存器进行设置时出现错误,或赋值后寄存器值不符合预期。

楼主(2025-09-08):
原因:
部分寄存器位于不同的Bank,未进行Bank切换直接访问会导致错误。
解决方案:
在访问位于不同Bank的寄存器前,先进行Bank切换操作,确保正确访问寄存器。

网友A(2025-10-17):
寄存器设置错误或赋值不符预期,可能因:未正确解锁保护机制(如写保护寄存器需先解锁);配置顺序错误(需按手册时序操作);外设时钟未使能,寄存器不可访问;引脚复用冲突,寄存器被其他功能占用;硬件故障或芯片损坏。需核对手册时序、检查时钟与复用配置,逐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