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把image烧录到micor SD卡上?

楼主(2025-09-02):
, , , , ic,

已结贴

网友A:
windows上,下载一个工具,如Win32DiskImager,直接插到电脑上烧录。
linux上,可以按文档在电脑上用下面命令烧录:
$ sudo dd if=nvt-image-qt5-numaker-som-ma35d16a81.sdcard of=/dev/sdb

网友B:
MA35D1 烧录 image 到 micro SD 卡步骤:用 balenaEtcher 等工具,选对应 image 文件和 SD 卡;点击烧录,工具自动完成写入与校验。或用 dd 命令:sudo dd if=image.img of=/dev/sdX bs=4M status=progress,完成后弹出 SD 卡即可。

网友C:
在 MA35D1 的 Linux 系统中,先确认 SPI NAND 设备节点(如 /dev/mtdblockX)。使用 fdisk 或 parted 分区,mkfs 格式化(如 mkfs.ext4)。编辑 /etc/fstab 添加挂载项:/dev/mtdblockX/mnt/spi-nand ext4 defaults 0 0,执行 mount -a 生效,或直接用 mount 命令临时挂载。

网友D(2025-10-02):
MA35D1 烧录 image 到 micro SD 卡,可先用工具将 SD 卡格式化。再用新唐提供的烧录工具(如 SD_Flasher),选择对应 image 文件,指定 SD 卡盘符,点击烧录。也可通过命令行工具,用 dd 命令写入镜像,确保操作时选择正确设备,避免数据错误。

网友E(2025-11-03):
MA35D1 烧录 image 到 micro SD 卡:先准备格式化的 SD 卡,用工具(如 balenaEtcher)加载镜像文件,选择 SD 卡为目标设备,点击烧录。完成后插入 MA35D1 的 SD 卡槽,设置启动方式为 SD 卡启动,上电即可从 SD 卡运行系统,也可通过 uboot 命令行用 mmc write 指令烧录。

网友F:
确保你的image文件是适合MA35D1的,否则可能无法正确启动

网友G:
烧录 MA35D1 镜像到 micro SD 卡步骤:先下载官方镜像文件(如.img 格式)。用工具(如 BalenaEtcher、Win32 Disk Imager),选择镜像和 SD 卡盘符,点击烧录。完成后弹出 SD 卡,插入 MA35D1 的 SD 卡槽,开机即可从 SD 卡启动。操作前需确保 SD 卡已格式化。

网友H:
MA35D1 烧录 image 到 micro SD 卡:先在 PC 用工具(如 Etcher、Win32 Disk Imager)打开镜像文件;将 SD 卡插入读卡器连接 PC,选择对应 SD 卡设备;点击烧录,工具会将镜像写入 SD 卡并完成分区;烧录完成后拔出 SD 卡,插入 MA35D1 板卡,设置从 SD 卡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