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款电池充电器 在51M和140M超标 一般是哪里的原因?以下措施用了还是不行。图中的措

楼主(2025-09-02):
这款电池充电器 在51M和140M超标  一般是哪里的原因?以下措施用了还是不行。图中的措施也试了,还是超。用的是EN55014标准
1. 更改序号3变压器
2. C13由47pF改成470pF
3. R22由22Ω改成100Ω
4. 去掉C2(103/500V)
5. MOS DS极需要并联电容22pF改成47pF
6. 整改MOS散热片形状
7. 变压器调整三明治绕法,磁芯接地面积加大,铜线增加屏蔽层,整个变压器增加屏蔽

xch
没有SP8680F资料?

楼主:
开关管规格书

网友A:
是走线辐射,一般瞎改元件没用。

找个吸波材料覆盖各处PCB看看是哪区域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走线辐射,一般瞎改元件没用。

找个吸波材料覆盖各处PCB看看是哪区域辐射。 ...

你怎么判断的

网友B:
充电,无论什么最电池,充电电压必须高于使用的电池标准电压!!充电电压越高充电越快!对电池损伤越大!!充电电流随电池内部电压的增高电流渐渐变小,设定充电电压值,充到电压值电流约为0!!
充电器是在此基础上设计充电器,一大些所谓的充电花样不如实际实用的实在!!比如3.7V锂电,用5V2A手机充电器充一样可以。但不建议没有知识的人这样做,买专用充电器是对的。
楼主的图就是一个堆器件的电路,主体反激电路,其它想多了不实用。这类电源。变压器两个绕组就可以,也是最好的设计。自己想想多一个绕组产生的不良问题及对电路的影响!!如去送检产品,中国人最聪明应该如何应对检查。卖的是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判断的

50M 的波长有6米。小尺寸的器件很难辐射。电源线最有可能辐射,其次PCB。电源滤波器得用高频衰减大的。PCB 走线环路开孔面积要尽量小。高压部分有绝缘需求走线最困难

网友A:
电源滤波的电感最好用网分看看谐振频率是不是太低了。不一定电感量越大越好。大电感的寄生电容一般也大

楼主:
附件是元件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