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例程USBH HID 移植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5-09-02):
本人无USB应用的编程经验,今天尝试将例程中的USBH HID应用移植到现有的项目中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1. while(1)
  2. {
  3.   usbh_loop_handler(&otg_core_struct.host);
  4. }

将该段代码改写成rt-thread的线程
while(1)
{
  rt_thread_delay(50);
  usbh_loop_handler(&otg_core_struct.host);
}

并且将 usb_conf.h 中的 void usb_delay_ms(uint32_t ms); 重定义为 #define usb_delay_ms(ms) rt_thread_delay(ms)

线程中加入rt_thread_delay(50);,串口无法输出键盘输入的字符;
rt_thread_delay(50);注释之后串口就可以正常输出键盘输入的内容。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rt_thread_delay(50)导致的线程调度问题

网友B:
rt_thread_delay(50) 操作系统的延时有好几个,看下哪个不是阻塞的

网友C:
你的情况可能是因为线程延迟影响了USB设备的轮询频率

我觉得你说的在理,像这种与rtos配合的要怎么设计程序好一点

网友B(2025-11-18):
官方没有USB的例程吗??

有的,官方的是没有rt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