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CubeIDE 版本 1.9.0 的错误

楼主(2025-09-02):
STM32CubeIDE中用的开发板是NUCLEO-L4R5ZI-P,当配置一个ADC和一个SPI设备,且两者都使用DMA时,无法进行调试,因为每次都会出现错误:"Break at address" 0x1fff16e4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在地址0x1fff16e4处中断,但没有可用的调试信息,或位于程序代码之外)。通过回退到1.8.0版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踩过,感觉是 1.9.0 的工具链或者 HAL 包有 bug。

网友B:
你回退到 1.8.0 正常,说明硬件没问题,就是 IDE 版本导致的。

网友C:
0x1fff16e4 这个地址是在系统存储区,调试器跑飞才会进去。

网友D:
DMA + ADC + SPI 同时开的时候比较容易触发这种情况,估计是中断矢量表配置的问题。

网友E:
可以试下在 1.9.0 里手动升级到最新的 STM32L4 HAL 库,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F:
还有人建议关掉 SWV trace,再调试会稳定一点。

网友G:
我一般会保持 IDE 一个稳定版本,除非有必须功能才升级。

网友H:
如果必须用 1.9.0,可以考虑单独用 makefile 编译,然后用外部调试器连。

网友I:
也可能是 STLink 固件版本和 IDE 新版不完全兼容,可以试着升级 STLink FW。

网友J:
你要是能最小化个 demo 工程,建议提交给 ST 官方论坛,他们会收集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