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启动GDB服务器失败。

楼主(2025-09-02):
我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进行编程,可以正常工作,当我在STM32CubeIDE中使用运行或调试功能时,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A:
看看ST-LINK 驱动是否已正确安装。

网友B:
检查 ST-LINK 是否正确连接到目标板。

网友C:
换 USB 线或 USB 端口,排除硬件接触问题。

网友D:
如果使用 OpenOCD,检查 openocd.cfg 或调试配置中的参数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