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故事机的低功耗设计思路

楼主(2025-09-04):
小朋友的故事机很多是电池供电,用一晚上没问题。
如果我们用中低端 MCU(比如 Cortex-M0/M0+ 系列),要实现长时间待机、快速唤醒播放,常见的低功耗设计点有哪些?
  • RTC 定时唤醒?
  • 按键/触摸中断唤醒?
  • Flash/SD 卡掉电管理?

大家在实际项目中,有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网友A:
在实际项目中,我们通常会结合使用多种唤醒方式。例如,RTC用于定时唤醒,按键/触摸用于即时唤醒。同时,对于Flash/SD卡,我们会在不使用时将其置于低功耗状态,以减少功耗。

网友B:
选低功耗芯片,如 STM32L 系列 MCU,搭配低功耗传感器与显示屏,减少静态功耗;2. 采用休眠机制,无操作时进入深度休眠,仅保留定时唤醒模块工作;3. 优化电源管理,用低压差稳压器,降低供电损耗;4. 精简功能电路,减少冗余模块,同时控制音频、灯光等功能的工作时长与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