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技术] DC-DC转换器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

楼主(2025-09-03):
一、DC-DC作用

简单来说,新能源汽车上的DC-DC转换器是一个“降压型电压变换器”。其主要作用是将动力电池的高压直流电,转换为整车低压电气系统所需的低压直流电。

传统燃油车:由发电机和12V蓄电池为大灯、车载娱乐系统、控制电脑、车窗、门锁、雨刷等低压用电器供电。

新能源汽车:没有发动机,自然也就没有传统的发电机。它有高压动力电池(通常为200V~800V)作为动力来源。但车上的大部分用电器(如仪表盘、车灯、娱乐系统、控制器、车窗电机等)仍然沿用传统的12V低压系统。两个电池之间的能量无法转换。

因此DC-DC转换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部件。它取代了传统燃油车上的发电机,成为新能源汽车低压电源的核心。

二、DC-DC电路组成

新能源汽车上的DC-DC通常采用隔离型双向/单向LLC谐振变换器,但其基本原理与常见的开关电源相似。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主功率电路

(1)输入EMI滤波电路:平滑动力电池输入的的高压直流电,减少电压波动和干扰。

(2)功率开关管:通常是全桥或半桥结构。它们在高频开关(MOS管/IGBT)的控制下,将输入的直流电“逆变”成高频的交流方波脉冲。这是实现电能转换的核心。

(3)高频变压器:

①电气隔离:将高压侧和低压侧隔离开,保证安全和抗干扰。

②电压变换:通过其匝数比进行初步的降压。

(4)输出整流电路:将变压器次级产生的高频交流电重新整流成直流电。通常使用二极管整流技术(二极管)整流。

(5)输出滤波电路:由电感L和电容C组成,将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进行滤波处理,得到稳定、平滑的12V低压直流电。

2.控制与驱动电路

(1)主控电路:整个DC-DC的大脑。它采集输出电压和电流信号,与设定值进行比较,然后通过算法生成相应的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动态调整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时间(占空比),以实现精确和稳定的输出电压。

(2)驱动电路:将控制芯片产生的微弱PWM信号放大,以足够的功率和速度去驱动功率开关管的快速导通和关断。

(3)采样与保护电路:实时监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温度等参数。一旦出现过压、欠压、过流、过热、短路等故障,控制芯片会立即关闭PWM输出,保护DC-DC转换器和整车低压系统不受损坏。

三、DC-DC工作原理

其工作原理可以概括为“直流—高频交流—变压—直流”四个步骤,如下图所示:

1.逆变(DC—AC)

控制芯片产生四路PWM信号,驱动全桥电路的四个功率开关管(Q1, Q2, Q3, Q4)交替导通和关断。这样,就将高压动力电池输入的直流电(如400V)转换成了一个高频的交流方波电(频率通常为上千赫兹)。

2.变压与隔离

这个高频交流方波被送入LLC谐振腔,通过谐振作用,使开关管在零电压条件下导通,极大降低了开关损耗,提高了效率。

高频交流方波通过高频变压器,根据变压器的匝数比被降低到所需的电压水平。同时,变压器实现了高压侧与低压侧的电气隔离,保证了安全。

3.整流(AC—DC)

变压器次级输出的低压交流电,经过输出整流电路(通常是同步整流MOSFET)被重新转换成脉动的直流电。同步整流技术用低内阻的MOSFET代替二极管,进一步减少了导通损耗。

4.滤波与输出

脉动的直流电经过输出端的LC滤波器(由电感和电容组成)后,变得平滑稳定,成为可供低压负载使用的12V直流电。

5.闭环反馈控制

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控制芯片通过采样电阻实时监测输出电压。将采样值与内部设定的基准值(如12V)进行比较。如果输出电压由于负载增加而降低,控制器就会增加PWM波的占空比(即开关管导通时间变长),让更多能量从高压侧传递到低压侧,从而使输出电压回升到12V。

反之,如果负载减轻导致电压升高,控制器就减小占空比。通过这种负反馈闭环控制,无论低压用电器的功率如何变化(如同时开启大灯和空调),DC-DC都能提供一个极其稳定的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