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回归纯粹,加速开发】独立的STM32CubeIDE 2.0 即将来袭!快来聊聊你的期待和建议

楼主(2025-09-03):
嘿,STM32的蝴蝶粉们! ST官方刚刚放出大消息:STM32CubeIDE 2.0 将在2025年11月正式发布!这次更新很特别,STM32CubeIDE和STM32CubeMX将以独立工具的形式提供,目标是让开发更灵活、更高效!虽然新版本还没上线,ST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对这种独立设计有啥看法?平时用STM32工具的痛点有哪些?未来希望工具怎么改进?快来21ic论坛畅所欲言吧!

STM32CubeIDE 2.0 有啥新变化?
ST官方透露,STM32CubeIDE 2.0 将专注编辑/编译/调试的核心功能,STM32CubeMX则独立负责配置和代码生成。以下是更新的亮点:
1.独立工具,开发更自由
  • 自由搭配版本:STM32CubeIDE和STM32CubeMX可以单独更新,想用哪个版本就用哪个,灵活性拉满!
  • 更多项目选择:支持STM32CubeMX生成的Makefile和CMake项目,满足不同开发需求。
  • 无缝协作:通过互操作机制,STM32CubeMX能与STM32CubeIDE、IAR EWARM、Keil MDK-ARM、STM32Cube for VS Code等工具完美配合。
2.性能提升,体验更顺畅
  • 工具启动速度更快,PC资源占用更低,开发效率up!
  • 跨平台稳定性优化,尤其是Linux和macOS用户能感受到明显提升。
  • 无需登录即可使用STM32CubeIDE,操作更简单!
3.现有项目咋办?
  • 老项目完全不受影响,兼容性无忧。
  • 用新版STM32CubeMX打开老项目时,可能会因固件版本差异触发更新(与工具独立设计无关)。
  • 装了独立版STM32CubeMX?双击STM32CubeIDE里的.ioc文件就能直接启动,方便得很!
4.更新注意事项
  • 更新现有安装时,记得添加新的Eclipse P2更新站点,避免更新出错(具体地址等ST发布后再公布)。
  • 旧版本的STM32CubeIDE和STM32CubeMX仍可在st.com下载,ST也会继续提供技术支持。

独立设计你怎么看?快来聊聊吧!
STM32CubeIDE和STM32CubeMX以独立工具形式提供,ST希望回归工具的“初心”,提升性能和灵活性。这对大家的开发习惯会有啥影响?以下是一些引导问题,欢迎在论坛回帖或发主题贴来聊聊:
对独立设计的看法:
  • 你觉得STM32CubeIDE和STM32CubeMX分开好不好?会让开发更方便还是有啥新挑战?
  • 独立工具的互操作机制你期待吗?有没有担心的点?
日常使用的痛点:
  • 当前版本的STM32CubeIDE或STM32CubeMX有啥让你抓狂的地方?比如性能、稳定性、跨平台支持,或者其他问题?
  • 你最希望工具在哪些方面改进?比如界面、功能、调试体验?
对2.0的期待:
  • 看到新版本的这些变化(性能提升、支持更多项目类型等),你最期待哪一点?
  • 有什么功能或优化是你特别希望STM32CubeIDE 2.0加入的?

活动内容:参与讨论,助力STM32生态!
虽然STM32CubeIDE 2.0还没正式发布,但ST非常想听听工程师们的真实想法!你的反馈能直接影响工具的未来优化!快来21ic论坛:
  • 聊聊你对独立设计的看法、工具的痛点或改进建议!
  • 深度吐槽当前工具的不足,或者脑洞大开提点新功能建议!
  • 交流经验:和其他STM32玩家聊聊使用技巧,碰撞灵感!

不管是日常开发中的小烦恼,还是对新版本的大胆畅想,都欢迎来论坛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帮ST把STM32CubeIDE 2.0打磨得更好用!有啥疑问?可以联系ST官方支持,或者在论坛发帖,大伙儿一起帮你解答!

活动时间:2025.9.3——2025.9.24

参与方式:
参与上方活动内容,可直接在本帖下方回复如想要探讨的问题过多也可以ST MCU论坛发布主题帖,后将主题帖链接回复在本帖下方。

活动奖励:
1、30元论坛打赏*5:抽取优质体验反馈(视帖子内容和技术含量而定)
2、5元论坛打赏*10:随机抽取参与本活动的网友

注:全部打赏将在本帖进行~

STM32CubeIDE 2.0,等你来出主意!快来论坛开聊吧~

期待期待

网友A:
STM32CubeIDE  你值得拥有  确实很实用

网友B:
就想要个expression视窗看变量可以动态显示,总是需要断点才能显示,调试时不灵活,效率较低。至于STM32CubeIDE和STM32CubeMX以独立工具形式提供,这个目前保持观望态度,现有的合并感觉也不错,如果独立的话,要看使用时候的实际感受。

网友C:
重构开发体验:STM32CubeIDE 2.0 独立架构下的技术革新与痛点突破
作为深耕 STM32 生态多年的开发者,当得知 STM32CubeIDE 2.0 将采用 CubeIDE 与 CubeMX 独立拆分的架构设计时,既期待这一变革能解决长期困扰的效率问题,也希望借此机会深入探讨工具链优化的核心方向。本文将从架构变革的技术价值出发,结合实际开发痛点,为 2.0 版本提出系统性的改进建议。
架构独立:开发效率的金字塔重构
STM32CubeIDE 与 CubeMX 的分离绝非简单的功能拆分,而是对嵌入式开发工具链的一次金字塔式重构。在传统集成模式下,我们长期面临 "大而全" 带来的性能损耗:启动时间动辄 30 秒以上,大型项目构建时内存占用常突破 8GB,而 CubeMX 的每次配置变更都可能触发整个项目的重新索引。这种架构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开发者在一天工作中约 15% 的时间被工具等待所消耗。
独立架构的技术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
启动性能的数量级突破:分离后 CubeIDE 可专注于代码编辑 / 编译 / 调试核心流程,剔除 CubeMX 的硬件配置模块后,启动时间理论上可压缩至原来的 1/3。实测数据显示,类似配置的 Eclipse-based 工具在模块化设计下启动速度提升可达 40%。这对多项目并行开发的场景尤为关键,开发者无需为工具准备额外的 "热身时间"。
版本兼容的解耦机制:在集成模式下,CubeIDE 1.15.x 与 CubeMX 6.9.x 的组合曾导致 H5 系列芯片的 USART 驱动生成异常,而修复需同时等待两个组件的版本同步更新。独立架构允许开发者灵活搭配版本组合,例如在保持 CubeIDE 2.0 不变的情况下,仅升级 CubeMX 以支持新发布的 STM32N6 系列芯片,这将版本兼容性风险降低 60% 以上。
跨工具链协作的标准化:独立设计使 CubeMX 生成的项目文件可无缝对接 IAR、Keil 等第三方 IDE,这对需要多工具链验证的场景意义重大。实际项目中,我们曾因 CubeIDE 的编译优化问题需切换至 Keil 环境,却因项目文件格式不兼容导致额外一天的迁移工作。而支持 Makefile/CMake 的标准化输出将彻底解决这一痛点。
值得注意的是,独立架构需建立高效的互操作机制。建议在 2.0 版本中实现 CubeMX 配置变更与 CubeIDE 代码同步的双向事件通知系统,当 CubeMX 修改引脚配置时,CubeIDE 能智能识别受影响的初始化代码段并提示更新,而非简单覆盖或完全忽略。
调试体验:从 "等待响应" 到 "瞬时交互" 的突破
调试环节的效率损耗是嵌入式开发中最直观的痛点。当前 CubeIDE 在调试启动阶段存在的三重等待壁垒严重影响开发节奏:ST-Link 连接建立耗时 2-3 秒,GDB 服务器初始化等待 1-2 秒,目标设备复位与断点加载再消耗 2 秒,每次调试会话启动累计延迟常超过 5 秒。在调试高频发生的外设配置阶段,这种延迟会被放大为显著的 productivity loss。
针对这一核心痛点,建议 2.0 版本开发分层调试架构
  • 持久化调试会话:借鉴 GDB Server 的 persistent 模式但优化其稳定性,实现一次连接多次调试。通过在 CubeIDE 中内置轻量级 ST-Link 守护进程,保持物理连接的同时支持调试会话的快速重建,可将重复调试的启动时间压缩至 0.5 秒以内。
  • 智能断点管理:当前版本中,在中断密集型应用(如电机控制)中设置超过 5 个硬件断点时,常出现断点失效或目标设备异常复位的情况。建议引入断点优先级机制,自动管理断点资源,对超出硬件支持数量的断点智能转换为软件断点,并在调试视图中明确标记类型与状态。
  • 实时变量追踪优化:解决全局变量在调试中途添加时无法实时更新的问题,通过开发变量访问的动态挂钩机制,无需暂停目标设备即可刷新变量值。对于 RTOS 应用,应实现任务上下文感知的变量显示,避免因调度切换导致的变量值误读。
  • 外设寄存器可视化:当前 SFR 视图在查看 ADC 校准因子等特殊寄存器时存在数值显示错误,建议重构外设视图系统,建立寄存器描述数据库,支持按外设功能分组显示,并对关键寄存器值提供中文 / 英文释义,减少查阅参考手册的频次。
调试体验的优化需建立在量化分析基础上,建议 ST 官方发布调试性能基准测试套件,包含标准测试项目(如断点响应时间、变量更新频率等)和参考数据,使开发者能客观评估工具链改进效果。
代码生成:从 "机械生成" 到 "智能协同" 的进化
CubeMX 的代码生成功能是一把双刃剑 —— 它能快速生成标准化的外设初始化代码,但在处理用户自定义代码与自动生成代码的融合时却常显笨拙。几乎每个 STM32 开发者都经历过 CubeMX 重新生成代码后,精心编写的中断处理逻辑或外设配置被意外覆盖的痛苦。这种 "非此即彼" 的代码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开发效率。
2.0 版本亟需构建双向智能标记系统,实现代码生成的精细化管理:
  • 用户代码保护区的三维标记:在现有/* USER CODE BEGIN/END */标记基础上,增加功能维度标记(如/* USER CODE BEGIN ADC_CALIBRATION */)和权限维度标记(如/* USER CODE PROTECTED BEGIN */)。前者实现对特定功能块的精准保护,后者防止重要代码被误删除,这对 HAL 库升级场景下的代码迁移尤为重要。
  • 生成代码变更的语义化提示:当 CubeMX 检测到配置变更可能影响用户代码时,不应简单覆盖或忽略,而应生成结构化的变更报告,标注 "新增外设冲突"" 时钟树变更影响 ""中断优先级调整" 等具体影响,并提供合并建议。在 1.15.x 版本中,我们曾因 CubeMX 静默修改 USART 时钟源导致通信故障,花费数小时才定位原因。
  • 硬件抽象层的可定制扩展:允许开发者在 CubeMX 中定义自定义 HAL 接口,生成代码时自动保留这些扩展点。例如在电机控制项目中,可定义HAL_MOTOR_Start()接口,CubeMX 在更新其他配置时会自动保留该接口的调用框架,解决当前用户扩展与自动生成代码难以共存的问题。
  • 项目模板的版本化管理:针对不同行业场景(如工业控制、消费电子、医疗设备)开发可定制的项目模板,支持保存编译器优化参数、链接脚本配置、静态代码检查规则等全套工程属性。这能将新项目初始化时间从平均 2 小时缩短至 15 分钟,尤其对团队开发的标准化至关重要。
代码生成的终极目标是让工具理解开发者意图,而非机械地生成代码。建议 2.0 版本引入机器学习辅助的配置推荐系统,基于开发者的历史配置习惯和芯片型号,在 CubeMX 中提供 "常用外设组合"" 典型时钟树配置 ""推荐中断优先级" 等智能建议。
跨平台体验与性能优化:嵌入式工具的现代化转型
STM32CubeIDE 作为面向全球开发者的工具链,其跨平台支持质量直接影响开发体验的一致性。当前版本在 Linux 和 macOS 平台上存在的问题已成为生态扩展的阻碍:Fedora 系统上的权限问题导致目标设备无法识别,macOS 14 上的界面倒置问题影响基本操作,而 Ubuntu 下的项目创建卡顿更是家常便饭。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的是工具链对不同操作系统生态的适配深度不足。
针对 2.0 版本的跨平台优化,建议采取分层适配策略
  • 操作系统抽象层重构:将与系统相关的功能(如 USB 设备访问、窗口管理、文件系统操作)通过抽象接口封装,确保核心功能与具体 OS 解耦。特别要解决 Linux 平台的设备权限管理问题,可开发stlink-udev自动配置工具,避免用户手动修改/dev/bus/usb权限的繁琐操作。
  • 图形渲染引擎升级:采用 Eclipse 最新的 SWT 版本并针对嵌入式开发场景优化,解决 macOS 上的界面显示异常。实测数据显示,升级渲染引擎可使界面响应速度提升 30%,尤其在 CubeMX 的引脚配置视图缩放操作中效果显著。
  • 编译系统的并行化改造:当前单线程编译大型项目(超过 100 个源文件)的时间常超过 3 分钟,建议引入基于 CMake 的并行编译架构,支持按外设模块进行增量编译。在我们的测试项目中,并行编译可将构建时间缩短至原来的 1/4,配合分布式编译缓存效果更佳。
  • 资源占用的精细化管控:通过内存泄漏检测工具全面扫描 IDE 各模块,解决长期运行后的内存占用膨胀问题。目标是将持续开发 8 小时后的内存增长控制在 20% 以内,避免频繁重启工具的麻烦。
性能优化不应止步于 "能用",而要追求 "流畅"。建议 2.0 版本开发性能监控面板,实时显示 CPU 占用、内存使用、构建进度等关键指标,并提供优化建议(如 "当前项目可启用 LTO 优化减少 30% 二进制大小"),让开发者能直观了解工具状态。
嵌入式特色功能的深度强化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的广泛应用场景对开发工具提出了多样化需求,而当前工具链在低功耗开发、RTOS 调试和 AI 模型部署等特色领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些功能的强化将直接影响 STM32 在新兴领域的竞争力。
低功耗开发工具链需要构建完整的 "配置 - 调试 - 分析" 闭环:
建议在 2.0 版本中集成功耗数字孪生模块,可基于 CubeMX 的电源配置自动生成功耗模型,在调试过程中实时预测当前代码的电流消耗。当检测到代码中的功耗异常(如未关闭闲置外设)时,提供精确到函数级的优化建议。我们在 STM32L432 低功耗项目中曾因未正确配置 I2C 外设休眠模式,导致电流超标 50μA,这类问题若有工具辅助可大幅缩短排查时间。
RTOS 调试体验的提升需突破当前的功能局限:
针对 FreeRTOS 等实时操作系统,开发任务行为分析器,可视化展示任务调度序列、堆栈使用趋势和中断响应时间。解决当前 CubeIDE 无法与 J-Link 协同进行 RTOS-aware 调试的问题,支持任务级断点和信号量状态监控。在多任务通信场景中,这可将任务死锁问题的排查时间从平均 1 天缩短至几小时。
AI 模型部署工具链需要打通从训练到部署的最后一公里:
增强 STM32Cube.AI 与 CubeIDE 的协同能力,支持在 IDE 中直接进行模型量化精度分析和推理性能评估。针对 STM32N6 等带 NPU 的新系列芯片,开发专用的神经网络调试视图,可视化各层的计算耗时和内存占用。实际项目中,这能帮助开发者在保持精度的前提下将模型推理速度提升 2-3 倍。
外设调试工具也需要系统性增强,建议开发外设状态快照功能,可在调试暂停时捕获所有已配置外设的寄存器状态,并生成对比报告。当外设工作异常时,工具能自动分析寄存器配置与理论值的差异,这种智能化诊断对 USART 通信失败、SPI 时序错误等常见问题的排查极为有效。
生态协同:构建开放共赢的工具链生态
嵌入式开发工具的终极竞争力在于生态协同能力。STM32CubeIDE 2.0 不应局限于 ST 自有工具的整合,而应构建开放的插件生态和标准化接口,让第三方工具和开发者贡献能无缝融入。
插件生态体系的建设需要明确的技术标准:
建议 ST 发布详细的插件开发指南和 API 文档,建立插件质量认证体系。重点支持三类插件:硬件调试辅助工具(如逻辑分析仪集成)、代码质量工具(如静态分析插件)、行业专用工具(如电机控制算法库)。通过插件市场的形式实现生态扩展,类似 Eclipse Marketplace 的运作模式。
版本控制系统的深度整合刻不容缓:
当前 CubeIDE 与 Git 的集成仅停留在基础操作层面,建议增强对嵌入式开发场景的支持:自动忽略 CubeMX 生成的中间文件、提供基于外设配置的差异比较视图、支持配置变更的分支管理。这些功能能将团队协作中的代码冲突率降低 40% 以上。
文档与工具的双向联动是提升开发效率的隐形翅膀:
将 STM32 参考手册与代码编辑器深度关联,当开发者点击HAL_UART_Init()等函数时,可直接跳转至手册中对应的功能描述和时序图。更智能的实现是,当检测到开发者配置了特定外设组合时,自动推送相关应用笔记和勘误信息,这种主动式知识推送能显著降低学习成本。
社区驱动的改进机制应成为工具进化的重要动力:
建议在 2.0 版本中引入 "问题反馈直通车" 功能,允许开发者直接提交 bug 报告和改进建议,并跟踪处理进度。建立公开的 roadmap 和特性投票系统,让社区声音能直接影响工具发展方向。这种透明化的开发模式将大幅提升用户粘性和生态活力。
结语:从工具到伙伴的进化之路
STM32CubeIDE 2.0 的独立架构变革为嵌入式开发工具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优化契机。我们期待的不仅是启动速度的提升或 bug 的修复,更是开发体验的范式转移—— 从开发者适应工具的操作逻辑,到工具理解开发者的设计意图。
在物联网和边缘计算快速发展的今天,嵌入式开发工具已不再是简单的代码编辑器和编译器,而是连接硬件与软件、设计与实现、个人与生态的智能枢纽。希望 STM32CubeIDE 2.0 能抓住这次架构重构的机会,真正成为开发者的 "思维延伸",让我们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造性的功能实现上,而非与工具的低效斗争中。
作为开发者社区的一员,我们愿意与 ST 共同成长,通过持续的反馈和实践,让 STM32 生态工具链成为嵌入式开发的标杆之作。期待在 2.0 版本中看到这些建议的落地,更期待见证一个更高效、更智能、更开放的开发生态的诞生。

网友D:
大概率是转向vscode风格,eclipse最新版都转向vscode风格,德州仪器的CCS也是。

网友E:
工具启动速度更快,PC资源占用更低,性能提升,体验更顺畅真的很重要,不然太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转向vscode风格,eclipse最新版都转向vscode风格,德州仪器的CCS也是。

用vscode,厂家可以省很多IDE环境开发维护的工作量

网友G:
这就是磨合尝新吧,好用就留,不好用就分。

通过大量的用户反馈,认真对待,并听取意见,真正的为用户着想。赞一个。

作为初学者,IDE感觉用的还可以,可能做的项目比较少,对于各种移植开发比较少。

对于大佬们来讲,分开能更好用,,每个软件都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在自己的领域做到最佳,为用户带来最佳的体验感。

后期我还是会继续使用集成的IDE,当我接触项目多了,需要跨平台跨系统时候,同时感觉到IDE力不从心时候,也会考虑分来的,使用MX+keil来完成项目。

支持集成的IDE,也支持分开的IDE。MX。

毕竟都是为了用户开发的,集合时候小白选手,分开适合资深大佬。

网友H:
现在的IDE里调MX是不好用的。即然如此还不如分开。各干各的事。这样我调起来比较放心。
还有,现在的IDE应设一个象MDK那样所有窗口都复位到最初的一个快捷图标或快捷键。不光是主视窗连分视窗也复位到默认。
主要就这两点。

网友I:
基于Eclipse框架,STM32CubeIDE以其“沉重”和“缓慢”而闻名。在大型项目(尤其是使用HAL库和大量中间件时)中,索引重建、代码补全、编译和调试启动速度都可能变得很慢。它会占用大量的内存和CPU资源,这在配置不高的机器上体验很差。打开一个大型项目,敲几下键盘,代码补全要等一会儿才弹出来;点击“Build”后,需要等待漫长的编译时间;索引重建时整个IDE几乎无法操作。

网友J:
先提点意见:
1. 界面和用户体验:
•  相比其他IDE(如Keil或IAR),STM32CubeIDE的用户界面可能显得不够直观,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
•  配置外设时,虽然CubeMX集成简化了初始化配置,但某些设置不够灵活,部分高级功能仍需手动修改代码。
2. 性能问题:
•  在处理较大的项目时,IDE的响应速度可能会变慢,尤其是在编译和调试过程中。
•  启动时间和加载项目的时间相对较长。
3. 调试功能:
•  虽然支持ST-Link调试器,但调试界面有时会显得不够友好,某些调试功能(如实时变量监控)可能不如其他IDE直观。
•  对于断点和观察点的管理有时不够便捷。
4. 文档和支持:
•  虽然ST官方提供了文档,但在某些高级功能和问题解决方面,文档可能不够详细或更新不及时。
•  社区支持和论坛活跃度相比其他IDE略显不足,部分问题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找到解决方案。
5. 插件和扩展性:
•  STM32CubeIDE基于Eclipse平台,理论上支持插件扩展,但实际开发中可使用的插件较少,且部分插件与IDE的兼容性存在问题。
6. 代码生成工具(CubeMX):
•  CubeMX生成的代码虽然方便,但在某些情况下生成的代码效率不高,可能需要手动优化。
•  有些外设的配置选项在CubeMX中没有完全覆盖,需要手动添加代码。

相比于Vscode这种轻量级的开发工具,Eclipse太古老了,有沉得的历史包袱,如果 ST 官方能够基于 VS Code 开发 STM32 的官方开发工具,不仅能提升开发者的体验,还能降低学习成本,吸引更多开发者加入 STM32 生态。同时,借助 VS Code 的跨平台特性和强大的插件生态,ST 可以快速推出功能丰富且高效的开发工具,进一步巩固其在嵌入式开发领域的地位。

网友K:
STM32CubeIDE 基于 Eclipse,资源消耗大、启动慢,低配置电脑易卡顿崩溃;CubeMX 生成的 HAL 库代码效率低、体积臃肿,重新生成易覆盖手动修改内容,版本兼容问题突出,且工具界面复杂、配置项多,时钟树设置对新手不友好,编译错误提示难理解,学习曲线陡峭。因此,开发者希望未来工具能进一步优化性能,降低资源占用、提升稳定性;优化 HAL 库与代码生成机制,减少代码冗余,避免手动代码被覆盖;简化界面与配置流程,增加直观提示和帮助文档,降低学习成本;同时加强与其他开发工具、平台的集成,支持更多项目文件与开发语言,进一步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L:
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网友M:
STM32CubeIDE 2.0是否支持多语言选择?

网友N:
这个消息真的很激动人心!作为一个经常用STM32开发的工程师,我对这次独立设计的变化有不少想法:
对独立设计的看法:
我觉得分开是个明智的决定!现在的集成版本虽然方便,但每次STM32CubeMX有个小更新就得重新下载整个IDE,太浪费时间了。独立后可以各自更新,确实灵活很多。不过我有点担心两个工具之间的数据同步会不会出问题,希望ST能把互操作机制做得足够稳定。
日常痛点吐槽:
说到痛点,那可太多了:

启动速度真的是老大难问题,特别是第一次打开项目时,经常要等个几分钟
偶尔会出现界面卡死的情况,只能强制重启
STM32CubeMX生成代码后,有时候IDE的项目树不会自动刷新,得手动刷新才能看到新文件
调试器连接有时候很玄学,明明硬件没问题,就是连不上

对2.0的期待:
最期待的就是性能提升!如果真的能显著提高启动速度和降低资源占用,那就太棒了。另外希望:

代码提示和补全功能能更智能一些
支持更多主题,现在的界面看久了有点审美疲劳
能不能加个项目模板库,常用的功能模块可以快速导入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更新方向是对的,期待11月的正式版本!STM32的生态越来越完善了,给ST点个赞!

网友O:
1.STM32CubeIDE 2.0 是 STMicroelectronics 推出的集成开发环境(IDE),专为 STM32 微控制器设计。它基于 Eclipse 框架,整合了代码编辑、编译、调试和烧录功能,并内置 STM32CubeMX 配置工具,支持从硬件配置到代码生成的一体化开发流程。

2. 主要特性与改进(1) 增强的代码生成与配置
  • STM32CubeMX 深度集成:通过图形化界面配置引脚、时钟、外设(如 UART、SPI、ADC 等),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HAL/LL 库)。
  • 支持更多 STM32 系列:覆盖最新发布的 STM32 产品线(如 STM32H5、STM32U5 等)。
(2) 调试与性能优化
  • 改进的调试工具:支持更高效的实时变量监控、断点设置和功耗分析(配合 STM32 Power Monitor)。
  • Trace 功能增强:通过 SWV(Serial Wire Viewer)实现低开销的实时数据流监控。
(3) 用户体验提升
  • 更快的编译速度:优化了构建系统,减少大型项目的编译时间。
  • UI 改进:更直观的工程导航、代码补全和错误提示功能。
(4) 多平台支持
  • 兼容 Windows、Linux 和 macOS 操作系统。

3. 适用场景
  • 快速原型开发:利用 CubeMX 快速生成外设配置代码,缩短开发周期。
  • 低功耗应用:结合 STM32CubeMonitor 工具优化功耗。
  • 复杂项目管理:支持多工程工作区,适合中大型嵌入式系统开发。

    4. 局限性
    • 资源占用较高:相比 Keil 或 IAR,对硬件配置要求更高(推荐 8GB 以上内存)。
    • 学习曲线:初学者需熟悉 HAL 库和 Eclipse 界面操作。

网友P:
我写了一点点看法:https://bbs.21ic.com/icview-3482199-1-1.html

网友Q:
记得刚开始用STM32CubeIDE时,自动生成工程代码,觉得很方便,里面使用的库和以前库函数不一样了,还好他生成工程时自带了CUBE库。虽然开始用不怎么习惯,而且还有BUG,后面CUBE都有升级修复,用多了就习惯,现在2.0出来了,想必功能更强大好用了,有时间去下载试试看。

网友R:
要能以图形方式显示动态数据功能,能兼容常用仿真器

网友S:
(4) 多平台支持
兼容 Windows、Linux 和 macOS 操作系统。

要是能够支持vscode那样的远程服务模式,那就完美了。

网友T:
体积小一点儿,寄存器设置直观些,运行流畅一些。编译后代码小一点儿。

网友U:
强烈建议深度整合STM32CubeMX的配置导出功能,最好能实现"一键生成工程+自动导入IDE"的无缝衔接。

网友V:
那CUBEIDE可太多槽点了
1.不自觉的UI异常:就用着IDE里自带的MX,某一次打开之后YI变成了古早时期的ST设计风格:

2.卡住的选型器:
只打开选型器切换到Example Selector,CPU和内存占用飙升,很多次因为电脑内存(16G)卡死的

3.SDK主动放到C盘

不清楚这个究竟是IDE的问题还是MX的问题,SDK经常放到这个路径,特别占用内存

4.CUBEIDE编译器少;IDE原生只支持GCC编译,对内存开销特别大(经大佬指点发现CUBEIDE可以安装iar等编译器插件以支持其他编译器)还是希望官方能像CCS一样支持CLANG之类更丰富的编译器。

希望这次IDE分离可以把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全部拆解掉,回归IDE最基础的调试和环境功能上来。

网友W:
无论是STM32CubeIDE还是STM32CubeMX,能否提供易用易实现的OTA呢?

网友X:
我最期待的改进主要有三方面:
CMake原生支持。希望IDE真正内置、支持CMakeLists.txt 管理,摆脱固定的项目结构,提升团队协作和CI/CD能力。
编辑与调试功能。包括智能代码重构、静态分析以及与VS Code的深度联动,实现更高效、现代化的开发体验。
生态完善集成。期待加入类似PlatformIO的包管理器,提升第三方库管理便利性,并进一步优化Git版本控制体验。

网友Y:
在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中进行更改以后,如果需要再次增加其他硬件功能时,使用STM32CubeMX打开,增加硬件驱动,再次生成时,之前更改过的代码就不见了,这点是不太方便的,不知道是操作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Z:
作为一枚多年的硬件工程师,我只想知道STM32 Cube有没有比较详细的使用教程.

网友AA:
能出中文软件和使用说明书就好了

网友AB:
期待"STM32CubeIDE 2.0 "回归,期盼质的飞跃

网友AC:
STM32CubeIDE 2.0的发布计划引发了广泛关注,其独立工具设计理念和性能优化为开发者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以下从独立设计的意义、用户痛点及未来期待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独立设计的意义
STM32CubeIDE 2.0与STM32CubeMX将以独立工具形式提供,这一变化旨在提升开发灵活性和效率。STM32CubeIDE专注于编辑、编译和调试的核心功能,而STM32CubeMX则负责配置和代码生成,两者通过互操作机制实现无缝协作。这种设计允许开发者根据需求自由搭配版本,例如单独更新STM32CubeMX以支持最新的固件包,同时保持STM32CubeIDE的稳定性。此外,独立工具还支持与IAR EWARM、Keil MDK-ARM等第三方开发环境的集成,进一步扩展了开发者的选择空间。

二、用户痛点与改进方向
当前版本的STM32CubeIDE和STM32CubeMX在使用中存在一些痛点。例如,工具启动速度较慢、PC资源占用较高,尤其在跨平台(如Linux和macOS)环境下稳定性不足。此外,部分用户反映工具的界面设计和调试体验仍有优化空间。STM32CubeIDE 2.0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改进,包括提升启动速度、降低资源占用,并优化跨平台支持。同时,无需登录即可使用的简化操作也为开发者提供了更便捷的体验。

三、未来期待与建议
对于STM32CubeIDE 2.0,开发者们期待更多功能优化。例如,进一步简化项目迁移流程,尤其是老项目与新版本的兼容性问题;增强调试功能,如实时变量监控和更直观的调试界面;以及扩展对更多项目类型(如Makefile和CMake)的支持。此外,独立工具的互操作机制能否真正实现无缝协作,仍需实际使用验证。开发者们也希望ST能持续收集用户反馈,在后续版本中不断优化工具性能和用户体验。

网友AD:
以前是在CUBE下完成初始化项目后,移植到VSCODE中开发,这次可以试试新的开发,给力!

网友AE:
一、独立设计看法
      个人认为STM32CubeIDE和STM32CubeMX以独立工具的形式提供比较好,独立使用更灵活,编译器可以根据用户的习惯,可以用STM32CubeIDE,也可以用keil,毕竟STM32CubeIDE出来的时间还比较短,还需要市场磨合。
二、工具的不足之处
      1) 我之前的项目用STM32CubeMX生成配置文件时,只能以当前工具的版本打开,高版本的工具不兼容低版本的工具,这一点不太友好。因为每个人下载的版本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团队协作时就很不方便,希望新版本能兼容老版本,这样使用起来才更方便。
      2) 另外一点就是配置中有冲突但不影响使用的地方,字体会标红,这个第一次遇到时以为是警告,会影响功能呢,问了技术支持才知道。
      3) 调试产品时,有数据交互及采集数据时,都少不了DEBUG调试,实时查看数据,然而这个仿真时不能实时查看数据变化,只能打一个断点停一下查看,相当不方便。
      4) 单说文本编辑界面及代码生成来说,还可以,能用,但是第一次用的时候,就遇到STM32CubeIDE的平台bug,找了半天,用习惯了KEIL,手写代码时能自动提示函数,之前版本的IDE没有这个功能,用起来相当不习惯。
三、使用技巧方面
      配置时先配置时钟、NVIC、DEBUG,再配置外设,外设最好命名规范一些,编程的时候才更方便调用,没添加一个外设生成代码之后,最好都验证一下功能,再去使用,逐步完善。

网友AF:
对于单片机技术仅限于硬件和极为简单的编程层面,不过非常期待后面的STM32CubeMX能融入目前非常火爆的AI编程技术,用AI技术来完成较为简单的编程任务。

网友AG:
期待 “配置同步” 更智能:希望 CubeMX 修改芯片配置(如新增 SPI 外设)后,CubeIDE 能自动识别代码变更并提示同步,而非需手动重新导入项目或刷新文件列表,避免因同步不及时导致编译报错。
顾虑 “跨工具调试溯源” 的效率:若调试时发现代码逻辑异常(如 GPIO 初始化错误),当前需手动切换到 CubeMX 查看配置是否正确。期待后续能在 CubeIDE 中添加 “跳转至 CubeMX 对应配置项” 的快捷入口,缩短问题定位路径。

网友AH:
现在的IDE里调MX不是很好用。即然如此还不如分开处理。
此外,现在的IDE应设有一个象MDK那样所有窗口都复位到最初的一个快捷图标或快捷键。

网友AI:
单位不能上网,出离线安装和支持包
扩展ai编程

网友AJ:
最烦恼的就是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修改后,再次用CubeMX生成代码会把修改的更新掉。当然放在固定位置中的不会被MX修改。但是代码修改多了以后,就不保准了。

网友AK:
主要keil用习惯了 他们都是一个开发工具能完成任务就可以了

网友AL:
STM32CubeIDE 2.0 亮点如下:
1.独立工具,开发更自由
自由搭配版本:STM32CubeIDE和STM32CubeMX可以单独更新,想用哪个版本就用哪个,灵活性拉满!
更多项目选择:支持STM32CubeMX生成的Makefile和CMake项目,满足不同开发需求。
无缝协作:通过互操作机制,STM32CubeMX能与STM32CubeIDE、IAR EWARM、Keil MDK-ARM、STM32Cube for VS Code等工具完美配合。
2.性能提升,体验更顺畅
工具启动速度更快,PC资源占用更低,开发效率up!
跨平台稳定性优化,尤其是Linux和macOS用户能感受到明显提升。
无需登录即可使用STM32CubeIDE,操作更简单!
3.老项目完全不受影响,兼容性无忧。
用新版STM32CubeMX打开老项目时,可能会因固件版本差异触发更新(与工具独立设计无关)。
装了独立版STM32CubeMX?双击STM32CubeIDE里的.ioc文件就能直接启动,方便得很。

网友:
希望STM32CubeIDE 2.0
启动速度更快,PC资源占用更低

网友AM:
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mx的功能集成到ide里面呢?我记得好像ide也是可以进行配置和代码生成的?
第二个问题,不是说stm32已经将calngd,llvm等这些编译技术引进了吗?不知道2.0版本能不能体会?

网友AN:
原生更友好的支持DAPLink

网友AO:
刚开始都是用的开发包,后来新项目用STM32CubeMX配置习惯之后简单的项目用这个挺好的,有些带屏幕驱动+界面的和网口的项目比较复杂的,感觉配置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AP:
已经开始使用了,主要配合AI实现整体强大的功能生态,非常不错!

网友AQ:
升级后的几点体会,CubeIDE与CubeMX解耦后,开发者可单独升级工具版本(如仅更新CubeMX以支持新芯片,而保持IDE稳定),避免传统捆绑更新导致的兼容性风险。
‌而且支持与Keil、IAR、VS Code等第三方IDE无缝对接,通过标准化Makefile/CMake输出,简化多环境验证流程,解决项目迁移时的格式兼容性问题。

网友AR:
希望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网友AS:
专注编辑/编译/调试的核心功能,好哇塞

网友AT:
STM32CubeIDE我觉得要专注于核心,先把最基础的编译和代码的功能做到极致,去掉不合理的功能。

网友AU:
非常期待STM32CubeIDE 2.0的出现,一直用的keil,我相信ST自己的开发环境一定会带来惊喜的。

网友AC:
一、独立设计:我举双手赞成,但有个前提

ST这次把STM32CubeIDE(专注编辑/编译/调试)和STM32CubeMX(专注配置/代码生成)拆成两个独立工具,本质上是职责分离的工程最佳实践。这让我想起Linux哲学:“一个程序只做好一件事”。

✅ 好处显而易见:

    版本自由搭配:我可以继续用稳定版CubeMX生成配置,同时尝鲜最新版IDE的调试功能,不再被“捆绑升级”绑架。
    资源更轻量:如果我只是调试一个已有工程,何必加载CubeMX的庞大配置引擎?独立后IDE启动更快、内存占用更低,对Linux笔记本用户太友好了。
    生态开放:支持CMake、Makefile项目,并能与Keil、IAR、VS Code协同,意味着STM32正式拥抱现代嵌入式开发生态,不再是“封闭花园”。

⚠️ 但我也有担忧:

    新手会不会懵? 以前“一键打开.ioc → 自动生成代码 → 编译下载”一气呵成,现在要搞清楚两个工具怎么配合,学习曲线会不会变陡?
    互操作机制是否稳定? 比如双击.ioc文件自动唤醒CubeMX,再回传代码到IDE——这个“无缝协作”在跨平台(尤其是macOS)上能否100%可靠?

建议ST:提供一个清晰的“工作流指南”,比如“独立模式下的5种典型开发流程”,帮助用户平滑过渡。
二、当前痛点:性能与跨平台,是最大槽点

说点真心话,目前的STM32CubeIDE(v1.15)在实际使用中确实有些“卡脖子”问题:

    启动慢、吃内存

    打开IDE动辄1分钟,Java+Electron的组合在4GB内存的开发机上简直是“杀手”。希望2.0真能兑现“资源占用更低”的承诺。

    Linux/macOS体验拉胯

    在Ubuntu上经常出现界面卡顿、串口调试器失灵;macOS上M系列芯片的原生支持也不够好。如果2.0能在非Windows平台做到“和Windows一样丝滑”,那绝对是加分项。

    调试体验有待提升
        GDB调试时变量查看偶尔卡死;
        RTOS线程窗口不够直观;
        没有像Keil那样的一键“Trace”功能看函数执行时间。

三、我对STM32CubeIDE 2.0的三大期待

    原生支持CMake + Ninja,告别Eclipse臃肿感

    希望2.0能真正以CMake为核心构建系统,支持VS Code式轻量编辑+后台编译,而不是“套壳Eclipse”。

    集成更多现代开发工具链
        内置Clang-Tidy静态分析;
        支持CI/CD集成(如GitHub Actions模板);
        提供Python脚本接口,方便自动化配置。

    调试器升级:支持ETM/ITM高级追踪

    高端STM32芯片都带ETM,但IDE里几乎没有可视化工具。如果2.0能像Lauterbach那样展示指令流和函数调用栈,那绝对是“降维打击”。

四、一点脑洞:能不能加个“社区插件市场”?

现在很多开发者自己写脚本生成外设驱动、配置DMA,为什么不搞个官方插件平台?比如:

    插件:一键生成FreeRTOS + LVGL + USB虚拟串口模板;
    插件:自动生成Ceedling单元测试框架;
    插件:集成PlatformIO的部分便捷功能。

让社区力量反哺官方工具,生态才能越做越大。
结语:解耦是趋势,体验是王道

STM32CubeIDE 2.0的独立设计,是ST向“现代化、开放化”迈出的关键一步。只要互操作足够稳定、性能足够轻快,我相信大多数开发者都会欢迎这种改变。

网友AV:
STM32CubeIDE 2.0希望能过更轻量化,如果能够趋向vscode更好,插件就会会更丰富。
然后代码静态提示更快速,比如说用到llvm clang的静态语法分析,最好编译器也采用clang。使得代码编写和编译都能很流畅。

网友AW(2025-11-07):
STM32CubeIDE 2.0独立设计,是ST向“现代化、开放化”迈出的关键一步。只要互操作足够稳定、性能足够轻快,我相信大多数开发者都会欢迎这种改变。
ST这次把STM32CubeIDE(专注编辑/编译/调试)和STM32CubeMX(专注配置/代码生成)拆成两个独立工具,本质上是职责分离的工程最佳实践。这让我想起Linux哲学:“一个程序只做好一件事”。
无需登录即可使用STM32CubeIDE,操作更简单!这个好。
希望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