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AD620和ADS1255的问题

楼主(2025-09-03):
        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电路,使用AD620放大一小信号(2mV左右)。RG为(2k电阻)并联(2k电阻+50k可调电阻)。理论放大倍数约为:26倍到50倍。AD620的供电为7806和7906的±6V,供电电压为±12V。AD620的输出口接一个OP07作为电压跟随器,OP07的供电和AD620使用一个。OP07进行电压跟随后直接接入ADS1255的AIN0口。
        出现的问题:AD620的放大倍数不对,当测得输入电压为2.1mV,RG测得为1.92kΩ时,理论输出电压应为56mV,但是测得OP07输入端和OP07跟随后的电压为73mV或135mV。
        解释为什么是135mV或73mV。电源上电时为135mV,在我测试电路板上±12V、5V、3.3V、2.5V电压后,电压均正常,再测试OP07的输入输出端,发现变为73mV。重启电源后,发现OP07的输入输出端又变为135mV,敲击AD620(不知道是不是原因)后,OP07的输入输出端变为73mV。
        请问各位大佬,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该怎么继续排查?

网友A:
既然你都用上了Σ-Δ ADC为什么不用内置的全差分PGA呢?跟PGA相比AD620的性能跟屎一样。

网友B:
ADS1255内部有PGA不用?建议:既然使用ADS1255,输入部分的电路就不要搞这么复杂,直接简单的滤波进来就行。如果担心地噪声影响,一方面可以抬高模拟负极参考电压;二方面,PCB注意地线公共阻抗问题,必要时分地!

网友C:
没准设计错电路了。没图纸靠脑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