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比较好奇飞腾嵌入式四核处理器在兼容 ARM V8 指令集后有什么性能提升吗?

楼主(2025-09-03):
飞腾嵌入式四核处理器在兼容 ARM V8 指令集后,在性能提升方面,与未兼容前相比有哪些显著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测试指标上?

网友A:
飞腾嵌入式四核处理器兼容 ARM V8 指令集后,在性能上有显著提升

网友B:
整数与浮点计算能力:以飞腾 FT-2000/4 为例,它集成 4 个 FTC663 处理器核,兼容 64 位 ARMv8 指令集。

网友C:
在专业 CPU 性能测试软件 SPEC2006 中,FT-2000/4 全芯片实测整数计算得分 61.1,浮点计算得分 62.5,相比飞腾上一代桌面 CPU FT-1500A/4 提升近 1 倍。

网友D:
访存带宽:以 FT-2000/4 为例,其访存带宽相比上一代产品 FT-1500A/4 提升 3 倍。这得益于 ARM V8 指令集对内存管理和数据传输的优化,以及处理器本身架构的改进,使得数据在内存和处理器之间的传输更加高效。

网友E:
飞腾腾锐 D3000 采用 64 位 ARMv8 指令集架构,集成 8 颗自主研发的 FTC862 内核,在 GeekBench 6 测试中,其多核得分达 5850 分,较上一代 D2000 提升 2.5 倍。

网友F:
虽然 D3000 是 8 核处理器,但可以从其性能提升幅度推断出,在相同核心数量下,兼容 ARM V8 指令集后处理器的多核性能会有明显提升。

网友G:
飞腾 D3000M 在兼容 ARM V8 指令集后,在 GeekBench 6 实测中单核得分高达 1275 分,较上一代产品性能提升达 3 倍以上

网友H:
其实,将ARM V8 指令集的架构优化后,可以使得处理器在单核运算时能够更高效地执行指令,提高了单个核心的计算能力。

网友I: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但是一般来说,性能提升肯定会有提升的

网友J:
兼容V8估计功耗能降低了吧,我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