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12V的转向灯 经典测试不通过,4KV就挂了,怎么整改

楼主(2025-09-03):
, , , , , sd, dc

DC12V的转向灯 经典测试不通过,4KV就挂了,怎么整改

1.车灯产品,金属外壳要不要接pcb的地,接地有哪些好处?esd更好过还是不好过?
2.金属外壳,塑料外壳哪个更好过esd
3.什么产品需要强制过esd,过的等级怎么定义?比如摩托车后装市场的车灯,金属外壳,需要过哪个等级?
4.这种产品需要过的ESD和EMI等级对应的是哪个

就是一个灯,输入是DC12V  一打4KV经典就坏了   现在PCBA的GND和外壳铝合金直接接触的,覆盖绿油是否更好通过ESD测试?

xch
电路设计错了

楼主:
贵的元件都可以。主要是要基于现有结构!另外,这种产品过欧盟CE认证。对应的ESD等级是哪个啊!我们不要需求过剩,没有意义,能过CE认证就可以

楼主:
会不会是开窗部分连接的是mos管的D极的原因?铝合金外壳相当于接了D极,导致静电测试不过?刷上三防漆试试

贴外壳就有可能是直接打到MOS上了,这些敏感位置还是不要直接连接外壳?要靠灌胶去连接外壳散热?

网友A:
车灯外壳又不接PE大地,静电往外壳上打所以电路板和外壳能有多绝缘就做多绝缘。静电的最终归宿是PE大地不是电瓶负极(电源地)。所以不要让静电途径你的电路板。

网友B:
ESD和TVS没有搞清楚导致的。TVS更多的是防雷之类,多用于电源端,ESD是防静电的,主要用于接口端。从实践中总结出,解决静电,“疏”会比“堵”效果会更好一些。

楼主:
12V转向灯EMI的数据很好,过不了ESD静电测试,金属的外壳,空间很有限制,还有一个塑料的盖子。这种产品要怎么整改呢先过CLASSB 4KV和8KV

网友C:
把覆铜往里面缩5mm

网友C:
背面GND尽量完整

网友C:
你的mos G极电平是悬空的要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C:
栅极还要串个10欧电阻-100欧电阻 具体你自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覆铜往里面缩5mm

你好   GND铺铜接金属外壳  岂不是更好?

楼主:
改成四层板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mos G极电平是悬空的要加个下拉电阻

和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灯外壳又不接PE大地,静电往外壳上打所以电路板和外壳能有多绝缘就做多绝缘。静电的最终归宿是PE大地不是 ...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贵的元件都可以。主要是要基于现有结构!另外,这种产品过欧盟CE认证。对应的ESD等级是哪个啊!我们不要需 ...

我公司制作的车机配件ESD 做15KV. 雪铁龙就做这标准。

欧洲奔驰、宝马车厂变态做30KV.

4KV 是国内配件的标准。前装的至少要8KV。上汽也要15KV.

楼主:
四层板会不会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层板会不会更好

ESD不会好多少。EMC 会好

网友D:
你这电路能过极端条件?

比如高温,35V 高压工作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路能过极端条件?

比如高温,35V 高压工作半小时。

没有这个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公司制作的车机配件ESD 做15KV. 雪铁龙就做这标准。

欧洲奔驰、宝马车厂变态做30KV.

后装

网友D:
得做8KV。4kV 是普通民用,2KV 是玩具。
后装也得过25V ,高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成四层板会不会更好

会的 但老板会打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GND铺铜接金属外壳  岂不是更好?

你越远离=你离打静电的越远=越收不到干扰

网友C:
只能一个个去试 mos栅极浮空很容易击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应用场景

还是建议用车规的DC/DC 驱动。免得老板破产。

网友E:
塑料外壳要好些吧,金属外壳4KV脉冲点上去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F:
静电电压高,电流小。可以选择合适的小电容吸收尖峰峰电压能量,然后通过TVS泄放,确保输入到电路元件上的电压不超过它能承受的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