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MVIO端口的功能

楼主(2025-09-03):
双向电平转换:MVIO端口是在与单片机其他部分不同的电压域下运行的I/O端口,能够实现真正的双向电平转换,而不仅仅是耐受高电压的引脚。
独立供电:MVIO端口的供电与主单片机是独立的,不需要电源时序管理。它可以在单片机断电时单独供电,或者在单片机运行时端口不供电,而不会对单片机造成损坏。
灵活配置:MVIO引脚可以分配I/O方向、输出值和/或其他参数(如开漏、弱上拉等)。在PIC单片机上,MVIO可与外设引脚选择(PPS)功能配合使用,进一步增加了配置的灵活性。
电压监测与中断:PIC18-Q24系列具备两个中断和一个用于MVIO电压的内部模数转换器(ADC)通道,可在运行时测量MVIO的供电电压。当MVIO端口电压低于可配置的阈值时,会触发中断,使开发者能够在电源电压下降但尚未完全失效时及时检测到。

网友A:
MVIO是什么接口,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