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VIO端口有哪些应用场景呢

楼主(2025-09-07):
MVIO端口有哪些应用场景呢?

网友A:
MVIO(多电压 I/O)端口主要用于需不同电压域通信的场景。如跨电压芯片互联,像处理器与低功耗传感器、高电压外设间数据传输;嵌入式系统中,连接不同电压规格的存储芯片、接口模块;工业控制设备里,适配高低压 IO 器件,避免电压不匹配问题;还用于消费电子,实现主控芯片与多电压外设的兼容通信,保障信号稳定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