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VIO接收外部5V信号

楼主(2025-09-11):
若外部设备为5V容忍输入,直接连接;否则需分压电阻或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好像这个功能是兼容多种电压的。

网友B:
MVIO(多电压 I/O)接收外部 5V 信号,需先确认其 I/O bank 供电是否支持 5V 或可配置为 5V 兼容模式。
⚡ 关键要点
供电匹配:若 MVIO 的 I/O bank 支持 5V 供电,直接接 5V 信号;若为 3.3V bank,需确认是否有 5V 容限,无则需电平转换。
信号范围:确保外部 5V 信号幅值在 MVIO 输入电压范围内,避免超压损坏引脚。
配置设置:通过芯片寄存器配置 MVIO 的 I/O 电压域,使接收端与外部 5V 信号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