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您是否了解Adaptec® SmartRAID 3258-32i/e RAID适配器?

楼主(2025-09-13):
现在,创建、存储和使用的大量数据能够以两位的泽字节(ZB)获取。值得庆幸的是,生态系统障碍的消除促进了 NVMe® 固态硬盘(SSD)的不断普及。这使得最新的三模式存储适配器能够以非破坏性的方式发展现有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提升容量和性能,而不对系统配置做出重大改变。

网友A:
Adaptec® SmartRAID 3258-32i/e 是一款高性能 RAID 适配器,基于 Microchip 第五代 SmartROC 3200 存储控制器,支持 PCIe Gen 4 x16 接口,拥有 32 个媒体端口,具备 SAS/SATA/NVME 三模式功能,支持多种 RAID 级别,提供高效数据存储和保护。

网友B(2025-11-18):
它是 Microchip 基于第五代 SmartROC 3200 控制器打造的业界唯一 32 端口三模式 RAID 适配器。带 x16 PCIe Gen4 接口,支持 SAS/SATA/NVMe 设备混用,32 端口密度高,还搭载直连通道、动态信道复用技术。具备硬件可信根与加密功能,可通过 maxView 等工具管理,适配数据中心等场景,能提升传输效率并降低部署成本

网友C:
Adaptec® SmartRAID 3258-32i/e 是高性能 RAID 适配器,基于第五代 SmartROC 3200 控制器,PCIe Gen4 x16 接口,支持 32 端口 SAS/SATA/NVMe 设备。带宽 29.6GBps,随机读 IOPS 达 3.5M,具备加密与低延迟技术,适配数据中心,可远程管理,降低多适配器部署成本,提升存储系统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