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CH1024MP712系列数据手册

楼主(2025-09-05):
dsPIC33CH1024MP712系列:

具有高分辨率PWM和CAN灵活数据速率(FD)的48/64/80/100/128引脚双核16位数字信号控制器。

网友A(2025-11-13):
dsPIC33CH1024MP712 数据手册详述该 16 位数字信号控制器参数:1024KB Flash、128KB RAM,双内核架构,支持并行处理;集成增强型 PWM、高速 ADC、CAN FD 等外设;宽电压与温度范围,适配电机控制、电源转换等工业场景;含引脚定义、寄存器配置、时序图及编程指南,是开发调试的核心参考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