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24FJ512GU410系列数据手册

楼主(2025-09-10):
带 LCD 控制器和 USB 的 16 位超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A:
PIC24FJ512GU410 系列数据手册包含该芯片的详细信息,如 16 位内核、32MHz 速度、512KB 闪存、32KB RAM,供电电压 2V-3.6V,工作温度 - 40°C-125°C,具备 DMA、LCD、PWM 等外设,还有 A/D、D/A 转换器,封装为 100-TQFP 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