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R 传感器分类

楼主(2025-09-18):
1.按输出信号类型划分
数字 PIR:输出数字信号,常见的有触发输出高电平和触发输出串行数据。触发直接输出高电平的 PIR 传感器信号处理简单,可以短时间内判断是否有触发,省功耗;但无法知道当前信号强度,只能根据电平持续时间来判断,无法设置唤醒灵敏度。触发输出串行数据的 PIR 传感器则可以根据信号强度设置不同灵敏度唤醒设备,但信号处理复杂,整体系统功耗大。
模拟 PIR:输出模拟信号,需要经过数字芯片进行信号处理之后才能输出比较稳定可靠的触发信号。从软件开发的角度看,模拟 PIR 并不能直接使用。
2.按灵敏度是否可调划分
可调 PIR:灵敏度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适用于对检测精度要求较高的场景。可调 PIR 一般至少需要 4 个引脚,包括 VDD、VSS、REL 和一个控制脚。可调 PIR 又分为硬件调节和软件编程调节两种。
不可调 PIR:灵敏度固定,适用于对检测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景。
3.按使能是否可控划分
可开关 PIR:具有使能引脚,可以控制 PIR 传感器的开关状态,从而实现省电的目的。在超低功耗的应用场景中,这种特性尤为重要。

网友A:
PIR 传感器分类
PIR 传感器主要按探测方式和结构分类:按探测方式,分被动式红外传感器(靠检测物体红外辐射工作,最常用)和主动式(需发射红外再接收反射,较少见);按结构,有单元型(探测范围窄)、双元型(抗干扰强,主流)、四元型(探测精度更高,用于高端场景),日常安防、家电感应多采用双元被动式 P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