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在MA35D1 linux上挂载SPI NAND剩余存储

楼主(2025-09-03):
MA35D1使用SPI NAND启动,linux启动之后,如何挂载剩余的spi nand存储到mnt上?

网友A:
把设备树配置打开:
&qspi0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qspi0>;
};
自动挂载到rootfs:
                flash: flash@0 {
                        compatible = "spi-nand";
                        reg = <0 0x0 0x2000000>;
                        spi-max-frequency = <50000000>;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
                        rootfs@1c00000 {
                                label = "spinand-rootfs";
                                reg = <0x1c00000 0x6400000>;
                        };
                };

网友B:
在 MA35D1 Linux 上挂载 SPI NAND 剩余存储:先确认分区状态,用 fdisk 或 parted 查看未分区空间;创建新分区并格式化为 ext4 等格式;编辑 /etc/fstab,添加分区 UUID、挂载点及格式;执行 mount -a 挂载,或重启生效。

网友C:
在 MA35D1 的 Linux 系统中,先确认 SPI NAND 设备节点(如 /dev/mtdblockX)。使用 fdisk 或 parted 分区,mkfs 格式化(如 mkfs.ext4)。编辑 /etc/fstab 添加挂载项:/dev/mtdblockX/mnt/spi-nand ext4 defaults 0 0,执行 mount -a 生效,或直接用 mount 命令临时挂载。

网友D:
在 MA35D1 Linux 上挂载 SPI NAND 剩余存储,先通过lsblk等命令确认设备识别情况。然后加载nand、mtd、ubi等相关驱动模块。接着创建挂载点,如mkdir /mnt/spi_nand,再用mount命令挂载,如mount /dev/mtdblockX /mnt/spi_nand,其中X为对应的分区号。

网友E(2025-10-17):
在 MA35D1 的 Linux 上挂载 SPI NAND 剩余存储,需先确认设备树中 SPI NAND 控制器和分区配置,确保剩余空间未被分区占用。然后用 flash_eraseall 擦除对应区域,再用 mkfs 格式化(如 mkfs.ext4),最后通过 mount 命令挂载到指定目录,需匹配设备节点(如 /dev/mtdblockX)。

网友F:
在 MA35D1 的 Linux 系统挂载 SPI NAND 剩余存储,步骤如下:先确认 SPI NAND 驱动已加载,通过 fdisk 或 parted 查看未挂载分区;若未分区,用这些工具创建分区并格式化(如 mkfs.ext4);最后编辑 /etc/fstab 添加分区信息,或用 mount 命令手动挂载至指定目录。

网友G:
在 MA35D1 Linux 上挂载 SPI NAND 剩余存储,需先确认设备树已启用 SPI NAND 控制器和对应节点。通过mtdinfo查看剩余存储对应的 MTD 设备(如 /dev/mtdX),用ubiformat格式化该设备,再用ubiattach关联 UBI 设备,最后创建挂载点并通过mount -t ubifs命令完成挂载。

网友H:
在 MA35D1 Linux 上挂载 SPI NAND 剩余存储,需先确认 SPI NAND 已被驱动识别(通过 dmesg 查看);用 fdisk 或 flash_eraseall 划分 / 擦除剩余分区;格式化为 ext4 等文件系统(mkfs.ext4 /dev/mtdblockX);创建挂载点(mkdir /mnt/spi_nand);最后用 mount 命令挂载(mount /dev/mtdblockX/mnt/spi_nand),可写入 fstab 实现开机自动挂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