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3定时器设置2位还不能运行中更改比较值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9-03):
m463定时器设置2位还不能运行中更改比较值是什么问题?

网友A:
M463 定时器运行中无法更改比较值,可能是未正确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如未使能更新允许位;或更改时机不当,需在更新事件后操作;也可能是寄存器保护机制未关闭,或存在中断冲突。检查相关控制寄存器设置及操作时序可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