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_Nuwrite 工具无法检测到设备

楼主(2025-09-05):
MA35D1_Nuwrite 工具无法检测到设备。

网友A:
查找USB0是否设置为dev设备,还有power setting是否设置usb0启动

网友B:
MA35D1_Nuwrite 工具无法检测设备,可检查 USB 线是否完好、接口是否松动;确认设备已进入下载模式(如按复位键配合 boot 引脚);更新工具驱动或换电脑尝试;检查设备供电是否稳定,必要时参考新唐官方手册复位操作流程。

网友C:
MA35D1_Nuwrite 工具无法检测到设备,可能是驱动未正确安装,需确认驱动是否安装到位。也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如 USB 线松动、接口损坏,可尝试更换 USB 口或数据线。还可能是启动配置有误,要检查是否设置为 USB 启动,以及 USB0 是否设为 dev 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