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 驱动已正确安装,但 MA35D1_Nuwrite 工具仍然无法检测到设备

楼主(2025-09-06):
USB 驱动已正确安装,但 MA35D1_Nuwrite 工具仍然无法检测到设备!

网友A:
查看启动配置是否为USB启动,再看启动后PC是否能识别到设备。 用nuWriter连接设备,看DEBUG串口启动是否有错误。

网友B:
可能原因:1. 设备未进入烧录模式(需按特定按键上电);2. USB 线接触不良或非数据传输线;3. 端口被占用(重启工具或电脑);4. 工具版本不匹配(更新至最新版)。逐一排查这些点,通常能解决检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