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使用 M031 系列进行 ADC 采样时,发现采样值不准确或固定为某个值,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5-09-03):
在使用 M031 系列进行 ADC 采样时,发现采样值不准确或固定为某个值,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可能原因:ADC 通道配置错误,如引脚复用未正确设置;参考电压不稳或未接对;采样时间不足,需调整采样周期;输入信号超量程或接地不良;ADC 模块时钟配置有误;寄存器初始化不全;硬件故障如引脚损坏、虚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