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 系列的 PWM 模块支持高达 96/144 MHz 的时钟频率,但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 PWM 频率和分辨率?

楼主(2025-09-05):
M031 系列的 PWM 模块支持高达 96/144 MHz 的时钟频率,但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 PWM 频率和分辨率?

网友A:
选择需平衡频率与分辨率:频率高适合快速响应场景(如电机高速控制),但分辨率会降低;分辨率高适合精确调节(如 LED 调光),但频率受限。公式为:分辨率 = log2 (时钟频率 / 目标频率),根据实际需求在两者间取舍,确保满足响应速度与调节精度。

网友B:
选择 M031 系列 PWM 频率和分辨率时,需考虑应用场景。如电机控制,高频(几十 kHz)可减少电流纹波,但分辨率可能降低,需根据电机类型选合适频率,如小型直流电机 20-30kHz。LED 调光则需频率高于 200Hz 避免闪烁,同时保证一定分辨率以实现平滑亮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