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拉电流、灌电流、吸电流、上下拉电阻和高阻态

楼主(2025-09-03):
吸电流、拉电流输出、灌电流输出

拉即泄,主动输出电流,从输出口输出电流;

灌即充,被动输入电流,从输出端口流入;

吸则是主动吸入电流,从输入端口流入。

   吸电流和灌电流就是从芯片外电路通过引脚流入芯片内的电流;区别在于吸收电流是主动的,从芯片输入端流入的叫吸收电流。灌入电流是被动的,从输出端流入的叫灌入电流;拉电流是数字电路输出高电平给负载提供的输出电流,灌电流时输出低电平是外部给数字电路的输入电流。这些实际就是输入、输出电流能力。

    拉电流输出对于反向器只能输出零点几毫安的电流,用这种方法想驱动二极管发光是不合理的(因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电流为5~10mA)。

上、下拉电阻

一、定义

1、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2、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

3、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4、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二、拉电阻作用

1、一般作单键触发使用时,如果IC本身没有内接电阻,为了使单键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必须在IC外部另接一电阻。

2、数字电路有三种状态: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状态,有些应用场合不希望出现高阻状态,可以通过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方式使处于稳定状态,具体视设计要求而定!

3、一般说的是I/O端口,有的可以设置,有的不可以设置,有的是内置,有的是需要外接,I/O端口的输出类似与一个三极管的C,当C接通过一个电阻和电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成为上C拉电阻,也就是说,如果该端口正常时为高电平;C通过一个电阻和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称为下拉电阻,使该端口平时为低电平,作用吗:比如:“当一个接有上拉电阻的端口设为输入状态时,他的常态就为高电平,用于检测低电平的输入”。

4、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灌电流

5、接电阻就是为了防止输入端悬空

6、减弱外部电流对芯片产生的干扰

7、保护cmos内的保护二极管,一般电流不大于10mA

8、通过上拉或下拉来增加或减小驱动电流

9、改变电平的电位,常用在TTL-CMOS匹配

10、在引脚悬空时有确定的状态

11、增加高电平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12、为OC门提供电流

三、上拉电阻应用原则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8、在数字电路中不用的输入脚都要接固定电平,通过1k电阻接高电平或接地。

四、上拉电阻阻值选择原则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下拉电阻的设定的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示例: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设输入端每端口不大于100uA,设输出口驱动电流约500uA,标准工作电压是5V,输入口的高低电平门限为0。8V(低于此值为低电平);2V(高电平门限值)。

    选上拉电阻时:500uA x 8。4K= 4。2即选大于8。4K时输出端能下拉至0。8V以下,此为最小阻值,再小就拉不下来了。如果输出口驱动电流较大,则阻值可减小,保证下拉时能低于0。8V即可。当输出高电平时,忽略管子的漏电流,两输入口需200uA,200uA x15K=3V即上拉电阻压降为3V,输出口可达到2V,此阻值为最大阻值,再大就拉不到2V了。选10K可用。【最大压降/最大电流、最小压降/最小电流】

    COMS门的可参考74HC系列设计时管子的漏电流不可忽略,IO口实际电流在不同电平下也是不同的,上述仅仅是原理,一句话概括为:“输出高电平时要喂饱后面的输入口,输出低电平不要把输出口喂撑了”(否则多余的电流喂给了级联的输入口,高于低电平门限值就不可靠了)

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A、要看输出口驱动的是什么器件,如果该器件需要高电压的话,而输出口的输出电压又不够,就需要加上拉电阻。

B、如果有上拉电阻那它的端口在默认值为高电平,你要控制它必须用低电平才能控制如三态门电路三极管的集电极,或二极管正极去控制把上拉电阻的电流拉下来成为低电平。反之,

C、尤其用在接口电路中,为了得到确定的电平,一般采用这种方法,以保证正确的电路状态,以免发生意外,比如,在电机控制中,逆变桥上下桥臂不能直通,如果它们都用同一个单片机来驱动,必须设置初始状态。防止直通!

驱动尽量用灌电流。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TrainHead」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csqqqqqqqqqqqqq/article/details/82627154

网友A:
“灌电流” 更常用于描述 输出低电平时,电流灌入 MCU 引脚

“吸电流” 有时也指 外部电路从 MCU 吸收电流

网友B:
GPIO输出高电平,通过一个限流电阻点亮LED,此时GPIO为拉电流。

网友C:
多数 MCU 更擅长灌电流

网友D:
未使用的总线需配置默认上下拉电阻,防止悬空引发误触发

网友E:
很多 MCU 的拉电流能力较弱,不建议大电流使用

网友F:
在高阻态下,电路更容易受到静电干扰,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网友G:
不同芯片的GPIO驱动能力、上下拉电阻配置可能不同

网友H:
用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特别是在长线传输中。

网友I:
GPIO 悬空(无连接)是危险的!

网友J:
GPIO 作为输入时必须处于高阻态,此时引脚不消耗电流,仅检测外部信号。

网友K:
在低功耗设备中,尽量使用较大阻值

网友L:
未使用的输入引脚需通过上下拉电阻固定电平,避免悬空导致误触发

网友K:
灌电流是指外部负载向输出引脚提供电流,即电流从负载流入芯片。常见于低电平输出时驱动负载。

网友M:
高阻态是指电路中的某个节点处于高阻抗状态,既不提供也不吸收电流。

网友N:
高阻态引脚不能单独使用!容易受干扰!

网友O:
上拉电阻的阻值合适,以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如果阻值过大,可能导致输出电平下降。

网友P:
大多数微控制器的GPIO拉电流能力在几mA到几十mA之间,超出可能导致芯片发热或损坏。

网友Q:
灌电流能力通常强于拉电流

网友R:
上拉电阻与开关管漏源级电容形成RC延迟

网友S:
高阻态下引脚容易受干扰,需配合上下拉电阻使用。

网友T:
尽量使用高阻态和大阻值上下拉电阻,减少待机功耗。

网友U:
拉电流是指输出引脚向外部负载提供电流,即电流从芯片流出,流向负载。常见于高电平输出时驱动LED、继电器等负载。

网友V:
芯片的输入端不会吸入超过其额定值的电流,以避免损坏。

网友W:
在切换输入/输出模式时,确保先进入高阻态,再改变方向,避免总线冲突。

网友X:
MCU 引脚有最大拉电流 / 灌电流限制

网友Y: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阻值与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匹配,以避免信号失真或延迟。

网友Z:
适当增加上下拉电阻阻值,或使用滤波电容,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AA:
阻值太小:功耗高,但抗干扰能力强。
阻值太大:上升沿变慢,可能影响信号完整性。
常用值:4.7kΩ、10kΩ。

网友AB:
拉电流(Source Current)        输出高电平时,向外部负载提供电流        从 MCU 引脚 → 流向外设(负载)        比如 MCU 输出高电平点亮 LED(共阳接法)        也叫 输出高电平电流能力
灌电流(Sink Current)        输出低电平时,吸收外部流入的电流        从外设(负载) → 流向 MCU 引脚        比如 MCU 输出低电平点亮 LED(共阴接法)        也叫 输出低电平电流能力

网友AC:
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导致信号边沿变平缓,影响信号完整性。

网友AD:
未连接的输入引脚必须通过上下拉电阻固定电平,避免高阻态导致随机逻辑电平。

网友G:
长线传输中,电阻匹配可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AE:
很多芯片的灌电流能力优于拉电流,适合驱动较大负载。

网友AF:
选择合适的阻值以平衡驱动能力和功耗。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

网友AG:
超过限额会导致引脚烧毁、芯片过热,或因电压骤降引发系统不稳定。

网友AH:
设计 合理的上下拉 / 驱动方案

网友AI:
不需要的输入脚上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以防止悬空状态导致的不确定行为。

网友AJ(2025-10-07):
灌电流能力意味着单片机可以输出更强的电流,通常用于驱动电机等大功率设备,而拉电流能力则指单片机接收电流的能力,一般用于传感器等小功率设备。

网友AK:
GPIO驱动能力和上下拉电阻设置因芯片而异,需参考具体数据手册。

网友AL:
单片机的电流承受能力有限,大电流使用可能导致损害,注意选用合适的电流负载。

网友AM:
阻值不宜过高,过高会减少电流,影响输出电平稳定。

网友AN:
确保电流不超过芯片规格,防止芯片损坏。

网友AO:
选高阻值电阻降低功耗,避免电流过大。

网友AP:
电路在高阻态易受静电影响,应用防静电阻抗和接地点减少干扰。

网友AQ:
GPIO输出高电平,限流电阻控制电流流向LED,GPIO负责提供电流,使LED发光。

网友AR:
不用的总线要设下拉电阻,避免因空置而误操作。

网友AS:
MCU的电流承受能力有限,大电流使用可能损害设备。

网友AT:
确保未用输入引脚通过拉电阻连接至地或Vcc,防止悬空引起的错误信号。

网友AU:
使用较大阻值可以降低电流消耗,适合低功耗设备。注意电路整体稳定性。

网友AV:
高阻态就像一个电阻很大的开关,电流既不会流入也不会流出。

网友AW:
引脚电流限制是为了保护MCU,超过最大值会导致损坏。

网友AX:
微控制器GPIO电流有限,超量易损坏。

网友AY:
未连接引脚得用电阻拉高或拉低,以防悬空产生乱码。

网友AZ(2025-11-09):
拉电流是器件输出电流,灌电流是器件吸入电流(吸电流常等同于灌电流),上下拉电阻用于稳定引脚电平,高阻态是引脚悬空不参与电路的高阻抗状态。

网友BA:
芯片更适合输出大电流,比如驱动电机这种大负载,因为它们在这方面表现更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