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离线烧录方法

楼主(2025-09-03):
前言
本文介绍了常用的STM32离线烧录方式,以及每个烧录方式的优缺点,请根据需求选择:

STM32CubeProgrammer : ST公司新推出的烧录工具,支持多种烧录方式(串口、ST-LINK、J-Link、USB),基本支持所有芯片的烧录;但在使用串口烧录时操作特别麻烦。
FlyMcu : 仅支持串口烧录;但相比于STM32CubeProgrammer 串口烧录,FlyMcu 操作简单。
ST-LINK Utility : 仅支持ST-LINK下载,且不支持最新的芯片烧录(如STM32H7系列);但安装 ST-LINK 驱动的时候会自动安装ST-LINK Utility 软件,所以不想装其它软件的话可以直接使用这个软件。
1. 使用 ST-LINK + STM32CubeProgrammer 烧录
是ST公司提供的一款用于管理STM32微控制器的通用软件工具。它提供了多种功能,包括芯片烧录、擦除(擦除flash)、读取和保护设置的功能,它的前身是 ST-LINK Utility。(ST-LINK Utility已经不支持离线烧录最新芯片,如STM32H7系列已经不能用ST-LINK Utility离线烧录)。
STM32CubeProgrammer支持通过ST-LINK调试器、串口接口(UART)、USB接口等多种方式与目标设备进行连接和通信。
1.1 烧录步骤
将ST-LINK一端接到芯片,一端插到电脑;然后打开烧录软件,①进入主界面后点击左边第二个图标进入下载界面,②刷新并选择 ST-LINK 端口(ST-Link连接正确才能识别到端口),③点击【Connect】连接,④连接成功会出现 Data read successfully 提示。

连接成功后,①点击【Browse】进行hex文件的添加,②进行下载模式的勾选,③点击【Start Programming】进行固件下载。

下载成功会出现 Start operation achieved successfully 提示

1.2 烧录时常见错误
UR connection mode is defined with the HWrst reset mode 报错解决
现象:
ST-LINK连接好开发板和电脑,能识别到ST-LINK;但点击【Connect】连接后出现报错"UR connection mode is defined with the HWrst reset mode"。

原因及解决方法:
原因:使用的是盗版的 ST-LINK,导致识别到的 ST-LINK 序列号不对

解决方法:换一个正版的 ST-LINK下载器即可

2.使用串口烧录(CH340)
芯片锁了使用串口烧录进行解锁

2.1 BOOT配置
在ISP下载电路中,我们需要配置BOOT引脚,有关BOOT引脚不同的配置会产生不同的启动方式,见下表

2.2 前期配置
在使用串口进行固件烧录时要注意以下情况:

BOOT0 接 3.3V、BOOT1 接 GND,使系统进入Bootloader模式
串口烧录所使用的串口必须是【串口1】
2.3 使用FlyMcu
按照【2.2前期配置】完成配置,然后打开FlyMcu软件,①搜索串口,设置波特率为76800(不要超过115200)、 ②选择要下载的HEX文件、③勾选【校验】、【编程后执行】、④去掉选项字节区的勾、⑤ 选择【DTR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入bootloader】(上位机软件为232逻辑电平标准)、⑥点击【开始编程】。

2.4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
按照【2.2前期配置】完成配置,然后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①选择串口连接、②选择所对应的串口、③DTR选为1、④勾选Read Unprotect(MCU)解除读保护、⑤点击【Connect】连接 。

在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进行串口烧录时候,需要以下操作(下面两个方案,二选一操作即可),连接过程也可能会失败,确保BOOT0接3.3V,需要多重启板子或者重启这个软件试:

按住复位按键,点【Connect】连接,然后快速放开复位
按一下复位按键,然后快速点击【Connect】连接

3.使用 ST-LINK Utility 烧录
仅支持使用 ST-LINK 工具进行烧录,且不支持最新的芯片烧录(如STM32H7系列)

然后打开ST-LINK Utility软件,①点击【建立连接】、②点击【程序下载】、③选择要下载的HEX文件、④点击【Start】开始下载、⑤提示OK,表示下载成功。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二进制牛马」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7718735/article/details/150370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