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typedef的全部用法

楼主(2025-09-03):
1. 基本类型别名

typedef int Integer;
typedef float Real;
typedef char Byte;

Integer age = 25;      // 实际是 int
Real salary = 5000.50; // 实际是 float
Byte data = 'A';       // 实际是 char

2. 数组类型别名

  1. typedef int Vector[3];      // Vector 是 int[3] 的别名
  2. typedef float Matrix[4][4]; // Matrix 是 float[4][4] 的别名

  3. Vector v = {1, 2, 3};       // 相当于 int v[3] = {1, 2, 3};
  4. Matrix m;                   // 相当于 float m[4][4];

3. 指针类型别名

  1. typedef int* IntPtr;
  2. typedef char* String;

  3. IntPtr p = NULL;        // 相当于 int* p = NULL;
  4. String name = "John";   // 相当于 char* name = "John";

楼主:
4. 结构体别名
// 方式1:先定义结构体,再typedef
struct Point {
    int x;
    int y;
};
typedef struct Point Point;

// 方式2:定义时直接typedef
typedef struct {
    int x;
    int y;
} Point;

// 使用
Point p1 = {10, 20};

楼主:
5. 联合体别名
typedef union {
    int i;
    float f;
    char c;
} Variant;

Variant v;
v.i = 100;

楼主:
6. 避免重复struct关键字
// 没有typedef
struct Person person1;  // 需要struct关键字

// 有typedef
typedef struct {
    char name[50];
    int age;
} Person;

Person person2;  // 不需要struct关键字

楼主:
7. 基本函数指针
typedef int (*Comparator)(int a, int b);

int compare_asc(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int compare_desc(int a, int b) { return b - a; }

Comparator comp = compare_asc;
int result = comp(5, 3);  // 返回 2

楼主:
8.复杂函数指针
// 返回函数指针的函数
typedef int (*MathFunc)(int, int);
typedef MathFunc (*GetOperation)(char op);

MathFunc get_add_function() { return add; }
GetOperation op_getter = get_add_function;

楼主:
9.回调函数
typedef void (*Callback)(int status, const char* message);

void process_data(Callback callback) {
    // 处理数据...
    callback(0, "处理完成");
}

void my_callback(int status, const char* msg) {
    printf("状态: %d, 消息: %s\n", status, msg);
}

process_data(my_callback);

楼主:
类型组合
  1. typedef int* IntArrayPtr;
  2. typedef IntArrayPtr* IntMatrixPtr;

  3. IntArrayPtr arr = malloc(10 * sizeof(int));    // int*
  4. IntMatrixPtr mat = malloc(5 * sizeof(int*));   // int**

楼主:
平台无关类型
// 确保在不同平台上有相同的大小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hort int16_t;
typedef int int32_t;
typedef long long int64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uint64_t;

楼主:
复杂类型解析
typedef int (*ArrayOfFuncPtrs[10])(void);
// 解析:ArrayOfFuncPtrs 是包含10个函数指针的数组类型
// 每个函数指针指向返回int且无参数的函数

ArrayOfFuncPtrs funcs;
funcs[0] = some_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