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通过一个实例,分享一个使用C语言实现模拟面向对象的编程思路

楼主(2025-09-04):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中间有个软件的要求是使用一个mcu来实现控制三个步进电机,于是我就想,若是对这三个步进电机的控制引脚分别进行配置等操作代码的整体结构会变得十分繁琐,我能不能用类似于stm32标准库那样的写法,就是通过typedef来定义一个结构体,这个结构体中包含了我所控制的对象的所有的属性,在需要实现对对象的控制时,只需要来通过给这个结构体的不同成员传递参数,然后调用提前写好的初始化的函数,就很快的完成了不同的电机控制的初始化配置,后面需要其他功能也是基于这个结构体去进行扩展。想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之前了解过的一个词语叫“面向对象编程(OOP)”,后来想来两者也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且看本篇文章的介绍。

一、分析并确定控制一个步进电机需要哪些MCU资源
最简单的情况下情况下,步进电机的驱动会带有一个使能引脚(EN)、一个步数引脚(STP)、一个方向引脚(DIR),其中使能引脚与方向引脚都是通过高低电平来控制电机的运动,而步数引脚则是需要通过输出一定脉冲数的pwm波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需要的基本资源如下:

使能GPIO,普通GPIO,模式选择为推挽输出模式即可

方向GPIO,普通GPIO,模式选择为推挽输出模式即可

单片机定时器的某通道对应的GPIO口,定时器模式可选择为pwm输出模式或者输出比较模式(我选的是输出比较模式)

二、确定三个结构体
在这里我定义了三个结构体,一个是Step_Motor_Init_Struct,此结构体用于对控制电机的引脚进行一定的初始化配置,其成员包含了控制电机所用的GPIO和PIN和TIM等等;第二个结构体是Motor_Acc_Aata,此结构体主要是为了服务后边的电机控制的加减速算法而用,主要与算法相关,此处不过多介绍;第三个结构体Step_Motor_Struct,这个结构体在包含前两个结构体的前提下又新增了关于电机运动状态相关的众多成员变量,这些成员可以用作以后在控制算法中的状态机的实现。具体的配置情况如下图:

补充:此处还对步进电机运动状态和方向的情况定义了两个枚举型变量,如下图

三、具体的函数实现
此处以初始化函数为例,讲解具体的函数实现思路

如图所示,初始化函数传入的参数是初始化结构体的指针,在对不同的结构体配置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不同的配置情况,这样我们可以实现一套代码来控制多个相同属性的对象,这有点类似于OOP中“封装性”的实现。(此处只展示部分的初始化函数,其余的部分都是调用stm32标准库的一些初始化函数对我们要控制的对象进行初始化)。

实际使用流程是:先定义一个Step_Motor_Init_Struct的结构体变量,将这个结构体的各个成员赋值之后,再调用初始化函数即可(如下图示例)。

四、总结
这种写法通过结构体封装状态 + 函数操作结构体,同时管理多个电机时,每个电机的状态通过各自的 Step_Motor_Struct 实例隔离,但是由于 C 语言本身不支持继承和多态,且缺乏访问控制,因此不能称为严格的面向对象编程,更准确地说,是基于结构化编程的 “对象式” 封装。

最后,各位有什么别的看法,不妨在评论区讨论一二。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laplace_gjn」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1_80796910/article/details/150118012

网友A:
主要是通过结构体 、函数指针、封装机制和继承模拟等技术手段

网友B:
C 语言本身不是面向对象的语言

网友C:
结构体可以看作是“类”的雏形,而结构体变量则是“对象”。

网友D:
重构现有代码,使其更模块化、面向对象化

网友E:
结构体(struct)+ 函数指针(成员方法)

网友F:
用 函数指针,指向不同的函数实现

网友G:
子结构体包含父结构体作为第一个成员

网友H:
结构体 + 相关操作函数
将数据与函数捆绑

网友I:
通过一些结构体、函数指针、宏等技巧,完全可以在 C 中模拟出面向对象的核心特性

网友J:
通过结构体嵌套实现代码复用

网友D:
先学会用结构体 + 函数封装模块,对外提供清晰接口

网友K:
在C语言中,可以通过结构体和函数来实现封装。

网友L:
通过函数指针模拟

网友E:
C语言本身不支持面向对象编程

网友M:
通过结构体嵌套模拟继承关系。

网友H:
通过结构体、函数指针和合理的代码组织,可以在C语言中模拟面向对象的编程思路

网友N:
所有操作通过函数接口进行

网友O:
结构体 + 函数指针

网友P:
大部分代码仍用 C,但希望代码更模块化、可复用、易维护

网友Q:
用 结构体 + 相关函数 组合,结构体成员可设为私有

网友R:
C语言可以较为完整地模拟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适用于需要面向对象设计但受限于语言环境的嵌入式开发或系统编程场景。

网友S:
C 语言是主流,但希望抽象出设备、接口、统一操作

网友T:
可以通过将父类结构体作为子类结构体的第一个成员来实现继承。

网友:
子类结构体包含父类结构体,并添加自己的数据成员和函数指针。

网友U:
通过结构体嵌套实现继承,父类结构体作为子类的第一个成员,子类可复用父类的成员和方法。

网友U:
结构体中可以包含数据成员和函数指针,这些函数指针指向成员函数。

网友V:
函数指针重写

网友W:
在C语言中,可以通过函数指针来实现多态。

网友X:
希望像 C++ 那样有“类”的概念,提高代码组织性与可读性

网友V:
在C语言中,可以通过结构体嵌套来实现继承。

网友Y:
封装的核心是隐藏内部实现,只暴露必要的接口。通过结构体存储数据,用函数操作结构体,限制直接访问成员。

网友Z:
对于控制多个步进电机的项目来说,这种方法可以大大减少代码量,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

网友AA(2025-10-06):
用结构体嵌套,可以在不同模块间共享数据,方便代码维护和重用。

网友AB:
用结构体封装数据,函数封装功能,提供接口方便调用,是单片机编程的好习惯。

网友AC:
封装可以通过结构体和函数指针来实现。

网友AD:
缺乏语言级支持

网友AE:
结构体嵌套可以让多个相关变量组合在一起,方便管理和复用,比如一个电机控制模块中,可以嵌套一个传感器数据结构。

网友AF:
封装可以通过结构体和函数指针来实现。结构体可以包含数据成员,而函数指针可以模拟方法。

网友AG:
结构体嵌套模拟继承。

网友AH:
C语言虽然不是专为面向对象设计的,但它可以通过结构体和函数实现类和对象的概念。

网友AI:
可以通过结构体、函数指针和封装技巧来模拟面向对象的核心概念,如封装、继承和多态。

网友AJ:
模块化设计能提高代码复用性和维护性,建议采用函数和类来封装功能,实现代码分离。

网友AK:
重构代码时,将功能划分成独立模块,每个模块负责特定任务,提高代码重用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N:
使用函数来定义对象的行为

网友AL:
C语言虽普及,但抽象设备、接口和操作可提升代码复用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M:
在单片机中,结构体可以将数据和函数绑定在一起,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管理性。

网友AN:
子结构体将父结构体作为首元素,便于继承和扩展功能。

网友AO:
结构体+函数实现数据与功能紧密结合,方便管理和调用。

网友AP:
结构体嵌套模拟继承,就像给一个盒子套另一个盒子,后者继承前者的属性和功能。

网友AQ:
用C语言通过结构体、函数指针和宏等手段,可以近似实现面向对象编程的封装、继承和多态。

网友AR:
数据和指向函数的指针,这样结构体的实例就可以调用这些方法。

网友AS:
使用函数指针可以根据需求调用不同功能的函数,方便模块化和灵活性。

网友AT:
C语言基础不包含类和继承,实现面向对象需借助结构体和函数。

网友AU:
结构体可以组织数据,函数指针指向特定功能函数,封装使代码模块化、易于管理。

网友:
C语言没有直接的继承机制,但可以通过结构体嵌套来模拟。

网友AV:
使用 函数指针,将行为 作为对象的一部分。

网友AW:
为了实现模块化,建议将代码分解成功能块,比如电机控制、传感器读取等,然后通过函数或类封装这些功能,便于后续维护和复用。

网友C:
利用 结构体嵌套:子类结构体中包含一个父类结构体作为第一个成员

网友AX:
无需OOP语言特性即可实现封装/继承/多态

网友AY:
多态性可以通过函数指针的虚表 来实现。每个类(结构体)包含一个指向虚表的指针,虚表中存储了该类的虚函数地址。

网友AZ:
可以通过基类指针调用派生类的方法,实现多态。

网友BA:
结构体和函数指针模拟类和成员函数。

网友BB:
通过专门的初始化和销毁函数来模拟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网友BC:
多态可以通过函数指针和虚函数表来实现。

网友AI:
使用 struct来定义对象的属性

网友K:
通过在派生类中包含基类的结构体,并重写基类的成员函数,可以实现继承和多态。

网友BD:
结构体的定义放在 .c文件中,外部只能通过头文件中的函数操作它,实现了信息隐藏

网友BE:
模拟方式虽然可以实现OOP特性,但不如真正的面向对象语言简洁和安全

网友BF:
使用 struct封装数据,通过函数操作对象,不暴露内部实现

网友V:
虽然C语言没有虚函数的概念,但可以通过函数指针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AD:
在C中,可以用一个初始化函数来模拟构造函数,用清理函数来模拟析构函数。

网友AF:
使用函数指针实现回调和多态

网友BG:
继承可以通过结构体嵌套来实现。

网友BH:
建议使用真正的面向对象语言如C++

网友BI:
通过将函数指针嵌入结构体或通过模块化方式

网友M:
可以在C语言中模拟面向对象编程的基本概念,实现复杂的应用程序。

网友AE:
结构体就像一个盒子装着各种东西,函数指针则像盒子的钥匙,能触发里面的特定功能。

网友AK(2025-11-05):
操作通过函数调用实现,方便代码管理和功能扩展。

网友AL:
用父类结构体开头,子类继承父类属性。

网友AQ:
操作全用函数来做,方便又灵活。

网友AA:
将函数指针嵌入对象,可让对象执行特定行为,类似给对象安装功能模块。

网友AM:
使用结构体结合函数指针可以创建一个拥有多种方法的对象,方便实现功能封装和代码复用。

网友BJ:
通过结构体将成员私有化,相关函数可公共访问,实现数据封装。

网友BK:
非常实用的分享!通过结构体和函数封装来模拟OOP,这种方法在嵌入式开发中尤其有用

网友BL:
步进电机的驱动会带有一个使能引脚(EN)、一个步数引脚(STP)、一个方向引脚(DIR),

网友AJ(2025-12-16):
在单片机编程中,可以通过模块化设计来模仿C++的类概念,提高代码的模块性和可读性。

网友AH:
用模拟面向对象的语言实现功能,确实不如直接用面向对象语言来得高效和保险。

网友AN:
代码重构分模块,各司其职,提升复用与维护。

网友BM:
用函数给对象编行为,就像教机器人说话走路。

网友BN:
在C语言中,结构体可以包含其他结构体,这就像一个结构继承另一个结构体的属性和方法。

网友BO:
确实,这种方法虽然不是真正的OOP,但是通过结构体和函数的封装,实现了类似OOP的封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