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x Bootloader 中 ENV 区的管理与实现

楼主(2025-09-04):
1. 背景
在 Bootloader 设计中,经常需要保存一些 掉电不丢失的关键参数,比如:

当前正在运行的 APP 选择(APP1 / APP2)

固件升级标志

设备的配置参数(校准值、序列号等)

这些数据如果仅存在 SRAM 中(比如放在 .noinit 段的 reset_flag),在 断电后就会丢失,因此需要放到 Flash 的固定区域。
我们把这块区域称为 ENV 区。

2. ENV 与 Flash 的关系
在硬件上,ENV 区其实就是 Flash 的一段固定地址空间。
例如在我的项目中:

Bootloader 占用:0x08000000 ~ 0x08005FFF

APP1 占用:0x08006000 ~ 0x08011FFF

APP2 占用:0x08012000 ~ 0x0801DFFF

ENV 区: 0x0801E000 ~ 0x0801FFFF (大小 8KB)

可以看到,ENV 区和 APP 一样,本质上就是 Flash 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约定它专门用来存放配置数据。

3. Flash 基础操作
在此之前,我已经封装好了 Flash 的基本操作函数(见上篇博客):

remo_flash_erase_sector(addr) 擦除一个扇区(页)

remo_flash_write_words(addr, length, buf) 按字写数据

remo_flash_read_bytes(addr, length, buf) 读取数据

这些 API 面向硬件驱动,能保证我可以对任意地址的 Flash 进行擦写和读取。

4. 为什么还需要 ENV 封装
如果直接用上面的 Flash API 来操作 ENV,每次都要写一堆逻辑:

先读出数据结构

校验 Magic 字和 CRC

如果无效,就写默认值

修改参数后,要重新计算 CRC

擦除扇区,再写回

这样做既繁琐,又容易遗漏步骤。

于是我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层 ENV 管理模块(env.c / env.h),专门负责 ENV 区的参数读写。

5. ENV 管理模块设计
ENV 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magic;        // 魔术字,区分有效/无效
    uint32_t version;      // 数据版本号
    uint32_t app_select;   // 上次选择的 APP
    uint32_t upgrade_flag; // 升级标志
    uint32_t reserved[8];  // 预留参数
    uint32_t crc32;        // 数据校验
} env_data_t;

magic 用来判断是否是有效 ENV(比如 0xA55AA55A)

crc32 用来保证数据完整性

提供的 API
env_load() 从 Flash 读取 ENV,并校验

env_save() 保存数据到 ENV 区,自动更新 CRC

env_init_default() 初始化默认 ENV

env_get() 获取内存副本指针

这样,Bootloader 或 APP 就可以很轻松地操作 ENV:

// 加载 ENV
if (env_load(NULL) != 0) {
    env_init_default(); // 自动写入默认值
}
env_data_t *env = env_get();

// 修改参数
env->app_select = 1; // 下次启动 APP2
env_save(env);

6. 对比总结
直接用 Flash API(硬件层)

优点:灵活,可以对任意地址操作

缺点:每次操作 ENV 都要写一堆重复代码,容易出错

用 ENV 管理模块(逻辑层)

优点:

封装了 CRC 校验和 Magic 检查

自动管理擦写流程

接口简洁,调用更安全

缺点:只能操作约定的 ENV 区,不够通用(但对 Bootloader 足够了)

7. 总结
ENV 区其实就是 Flash 中的一块区域,只是我们在软件层面给它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并且通过 ENV 模块来集中管理。

这种 两层封装 的好处是:

下层(remo_flash_plat.c):只负责硬件的通用擦写

上层(env.c):负责具体的数据结构和业务逻辑

这样不仅逻辑清晰,还能避免代码重复,提高可靠性。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磨十三」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4382970/article/details/15106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