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通过cubemx移植freertos遇到一堆编译错误。

楼主(2025-09-04):
重新选择编译器和设置:(如附件)将 RVDS/ARM_CM4F 内的文件全部替换成GCC/ARM_CM4F里的文件。

切换编译器和参数:

楼主:
编译后错误减少:

Build started: Project: lora_gtw
*** Using Compiler 'V6.21', folder: 'd:\Keil_v5\ARM\ARMCLANG\Bin'
Build target 'lora_gtw'
../Core/Src/usart.c(25): error: tentative definition has type 'FILE' (aka 'struct __FILE') that is never completed
   25 | FILE __stdout;
      |      ^
d:\Keil_v5\ARM\ARMCLANG\Bin\..\include\stdio.h(108): note: forward declaration of 'struct __FILE'
  108 | typedef struct __FILE FILE;
      |                ^
1 error generated.
compiling usart.c...
compiling freertos.c...
compiling err.c...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if_api.c(49):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lwip/priv/sockets_priv.h(45):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lwip/sockets.h(601): warning: declaration of 'struct timeval' will not be visible outside of this function [-Wvisibility]
  601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1 warning generated.
compiling if_api.c...
compiling lwip.c...
compiling bridgeif.c...
../Core/Src/main.c(114): error: call to undeclared function 'MX_LWIP_Process'; ISO C99 and later do not support implicit function declarations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114 |                 MX_LWIP_Process();
      |                 ^
1 error generated.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bridgeif_fdb.c...
compiling ethernetif.c...
compiling api_lib.c...
compiling api_msg.c...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core/init.c(47):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lwip/sockets.h(601): warning: declaration of 'struct timeval' will not be visible outside of this function [-Wvisibility]
  601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1 warning generated.
compiling init.c...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44):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lwip/sockets.h(601): warning: declaration of 'struct timeval' will not be visible outside of this function [-Wvisibility]
  601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1965): warning: declaration of 'struct timeval' will not be visible outside of this function [-Wvisibility]
1965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1964): error: conflicting types for 'lwip_select'
1964 | lwip_select(int maxfdp1, fd_set *readset, fd_set *writeset, fd_set *exceptset,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lwip/sockets.h(600): note: previous declaration is here
  600 | int lwip_select(int maxfdp1, fd_set *readset, fd_set *writeset, fd_set *exceptset,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2007): error: incomplete definition of type 'struct timeval'
2007 |     if (timeout && timeout->tv_sec == 0 && timeout->tv_usec == 0) {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1965): note: forward declaration of 'struct timeval'
1965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2007): error: incomplete definition of type 'struct timeval'
2007 |     if (timeout && timeout->tv_sec == 0 && timeout->tv_usec == 0) {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1965): note: forward declaration of 'struct timeval'
1965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2082): error: incomplete definition of type 'struct timeval'
2082 |             long msecs_long = ((timeout->tv_sec * 1000) + ((timeout->tv_usec + 500) / 1000));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1965): note: forward declaration of 'struct timeval'
1965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2082): error: incomplete definition of type 'struct timeval'
2082 |             long msecs_long = ((timeout->tv_sec * 1000) + ((timeout->tv_usec + 500) / 1000));
      |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sockets.c(1965): note: forward declaration of 'struct timeval'
1965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2 warnings and 5 errors generated.
compiling sockets.c...
compiling tcpip.c...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core/memp.c(66):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lwip/priv/sockets_priv.h(45):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lwip/sockets.h(601): warning: declaration of 'struct timeval' will not be visible outside of this function [-Wvisibility]
  601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1 warning generated.
compiling memp.c...
compiling mem.c...
compiling sys.c...
compiling timeouts.c...
compiling netif.c...
compiling sys_arch.c...
compiling croutine.c...
compiling pbuf.c...
compiling list.c...
compiling event_groups.c...
compiling mqtt.c...
compiling timers.c...
compiling heap_4.c...
compiling port.c...
compiling stream_buffer.c...
compiling queue.c...
compiling cmsis_os.c...
compiling tasks.c...
"lora_gtw\lora_gtw.axf" - 7 Error(s), 5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3

楼主:
现在主要剩下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1. LWIP 的 struct timeval 冲突问题
  2. **MX_LWIP_Process() 函数未声明**
  3. **FILE __stdout 类型不完整的问题**

让我为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1. 解决 LWIP 的 struct timeval 冲突

lwipopts.h 文件中添加以下定义:

/* 在 lwipopts.h 文件的开头添加 */
#define LWIP_TIMEVAL_PRIVATE 1

#ifndef _SYS_TIME_H_
struct timeval {
    long tv_sec;
    long tv_usec;
};
#endif

或者,如果您想使用系统定义,可以尝试包含系统头文件:

#if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include <sys/time.h>
#else
struct timeval {
    long tv_sec;
    long tv_usec;
};
#endif

2. 解决 MX_LWIP_Process 未声明的问题

main.h 文件中添加函数声明:

/* 在 USER CODE BEGIN EFP 部分添加 */
void MX_LWIP_Process(void);

3. 解决 FILE __stdout 类型不完整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因为 ARMCLANG 对标准库的实现与 ARMCC5 不同。您需要重定向标准输出:

usart.c 中,替换 FILE __stdout; 的定义:

// 删除这一行: FILE __stdout;

// 添加以下代码实现标准输出重定向
#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 ARMCLANG 版本的标准输出重定向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ptr, len, 1000);
    return len;
}
#else
// 原有代码保持不变
FILE __stdout;
// ... 原有的 fputc 实现
#endif

4. 确保编译器设置正确

根据您提供的图片,您的编译器设置基本正确,但需要确认以下几点:

  1. C 语言标准: gnu11 (正确)
  2. 优化级别: -O2 (正确)
  3. FPU 设置: 确保已启用
    • -mcpu=cortex-m4 (正确)
    • -mfpu=fpv4-sp-d16 (正确)
    • -mfloat-abi=hard (正确)

5. 防止 CubeMX 覆盖的永久解决方案

创建 post_generate.sh 脚本:

#!/bin/bash
# 修复 LWIP 的 timeval 问题
if ! grep -q "LWIP_TIMEVAL_PRIVATE"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lwip/lwipopts.h; then
    echo -e "\n#define LWIP_TIMEVAL_PRIVATE 1\n#ifndef _SYS_TIME_H_\nstruct timeval {\n    long tv_sec;\n    long tv_usec;\n};\n#endif" >>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lwip/lwipopts.h
fi

# 添加 MX_LWIP_Process 声明
if ! grep -q "void MX_LWIP_Process(void);" Core/Inc/main.h; then
    echo "void MX_LWIP_Process(void);" >> Core/Inc/main.h
fi

# 修复 ARMCLANG 的标准输出重定向
if grep -q "FILE __stdout;" Core/Src/usart.c; then
    sed -i 's/FILE __stdout;//g' Core/Src/usart.c
    echo -e "#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n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n{\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ptr, len, 1000);\n    return len;\n}\n#else\nFILE __stdout;\n#endif" >> Core/Src/usart.c
fi

在 CubeMX 中设置后生成命令:
Project -> Advanced Settings -> Post Generate Command: bash ./post_generate.sh

验证步骤

  1. 应用上述修改
  2. 执行完全清理:Project -> Clean
  3. 重新编译:Project -> Rebuild All
  4. 检查是否还有编译错误

总结

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部分 - 将 FreeRTOS 移植层从 RVDS 切换到 GCC。剩下的问题主要是 LWIP 配置和 ARMCLANG 与 ARMCC5 的兼容性问题。通过上述解决方案,您应该能够解决所有编译错误。

关键点:

  1. LWIP 需要明确处理 struct timeval 的定义
  2. ARMCLANG 的标准库实现与 ARMCC5 不同,需要适配
  3. 所有函数都需要正确定义和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