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过孔STUB对DDRX地址信号的影响

楼主(2025-09-04):
高速先生成员--周伟
之前高速先生发表过一篇《过孔STUB长,DDR信号“强”?》的文章,最近大家也都在问DDR4或DDR5长stub是否有影响,是否要背钻等,然后正好有个项目在仿真DDR4地址信号的时候我们让设计人员将走线移到stub较长的层面,信号居然变好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吧。
这个项目共16层,板厚2.9mm,主控芯片拖了3片DDR4颗粒,这些器件都分布在底层,数据速率(下文简称数率)需要运行到2400Mbps。如下图所示为对应的叠层信息。

采用同样的模型进行仿真,发现主干在L14层的(Stub较长)信号质量居然比L5层(Stub较短)的信号质量更好,可见如下图所示的第一个颗粒信号眼图的对比。

图1 数率2400Mbps时第一个颗粒处地址信号眼图

上图所示L5层的走线眼图基本快闭合了,眼宽也比较小,这种眼图的质量可能会影响到信号的正常工作,会导致速率跑不上去或者会数据出错,而L14层的走线眼图就好很多,再优化一下就会有一定的裕量,看起来过孔stub长居然对DDR4的信号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这个原理其实在上篇文章中讲到过,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过孔stub本质是一种能量泄放的通道,越是高频的能量受到的影响越大,因此,高速串行需要控制过孔stub尽量短,以避免能量损耗。但是,对于主控芯片的驱动较强,加上一驱多拓扑的反射更容易在近端颗粒处积累,所以近端颗粒的信号质量就成了通道的瓶颈,增加近端颗粒的过孔stub长度能够很好的衰减高频分量,使主芯片输出的强度减弱,上升沿变缓,最终达到减少反射的目的,相应的,信号质量也得到了改善。这也印证了我们一直说的:大部分信号完整性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信号的上升沿太快造成的。
我们接下来看当数据速率上升到3200Mbps时地址信号的眼图会怎么样,其他都不变,直接改变地址信号的速率到1600Mbps,如下是对应的眼图:

图2 数率3200Mbps时第一个颗粒处地址信号眼图
可以看到速率上升后整体的眼高反而变好了,同时趋势还是一样,比较长的stub孔 L14层的走线比短stub孔L5层的走线信号质量好。看起来在模型上升沿比较快(驱动强)的时候,地址信号保留一定的过孔stub确实会对信号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接下来我们再用Xilinx的fast slew rate模型来验证一下,保持同样的拓扑,将驱动模型换成Xilinx的driver48_fast,其他不变的情况下,地址信号还是按照1600Mbps的速率仿真的结果如下所示。

图3 数率3200Mbps时第一个颗粒处地址信号眼图(xilinx_driver48_fast驱动)

此时还是比较强的驱动,可以看到比较长的stub孔 L14层的走线比短stub孔L5层的走线信号质量好。如果换成不是那么快的比较正常的驱动结果会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把驱动改成Xilinx的driver48_typical,其他条件不变,仿真出来的眼图如下图所示。

图4 数率3200Mbps时第一个颗粒处地址信号眼图(xilinx_driver48_typical驱动)

两个眼图肉眼看起来其实差不多,量测下来短stub孔的眼高稍微好点,但长stub孔的信号质量也还不错,可以满足要求,这么看来在3200Mbps数据速率下,不管驱动正常还是比较强,长stub过孔都有比较好的表现,这样是否就能说明过孔stub比较长其实对3200Mbps速率下的地址信号反而更好呢?大部分情况下看起来是这样的,那如果这个信号本身的驱动比较弱,此时长stub过孔会将信号上升沿变得更缓,这样对信号质量是否有影响呢?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仿真来验证下。
其他都不变的情况下将驱动模型换成比较弱一点的ron80,再比较两种情况在数据速率3200Mbps时的眼图如下图所示。

图5 数率3200Mbps时第一个颗粒处地址信号眼图(本案例_ron80驱动)

可以看到结论还是和上面差不多,这是由于此时这个模型的沿也不是很缓,相对于普通的弱驱其实也并不弱,那我们再来看看Xilinx的slow模式,这个可能更有代表性一点,直接将驱动模型换成Xilinx的driver48_slow,其他不变还是在3200Mbps数率下的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6 数率3200Mbps时第一个颗粒处地址信号眼图(xilinx_driver48_slow驱动)

从仿真结果来看,还是过孔stub较长的信号眼图会好点,看起来结论已经比较明显了,那就是3200Mbps数率下,过孔stub对地址信号的影响比较小,甚至会吸收掉一部分反射信号使得信号质量更好。再拓展一下,如果到了DDR5地址信号也有ODT了,结论还是不是这样呢?都到门口了,我们接下来就最后再仿真看看如果地址按照3200Mbps结果会怎么样。
拓扑还是不变,驱动改为之前比较强一点的Ron48,颗粒模型换成DDR5,外部上拉端接去掉,地址信号按照3200Mbps速率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7 数率6400Mbps时第一个颗粒处地址信号眼图(Ron48驱动)

可以看到当地址信号速率到3200Mbps时(数据率6400Mbps),长过孔stub对地址信号的影响也还不是很大,这样我们以后DDR4设计的时候就不用想着stub的影响了,也不用考虑地址信号长stub要不要做背钻了,甚至有时候还可以特意把地址信号走在长过孔stub的层面。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正好把这个结论用在了一个一拖五的错位正反贴的DDR4项目上,而且最终验证也成功了。该项目板厚也是3mm共18层板,一开始设计的时候采用常规的做法,尽量避开长过孔stub的层面,后面仿真的时候发现信号质量整体不太好,尤其是第一片颗粒的眼图比较小,信号反射严重,如下图所示。

后面我们建议引入一定的过孔stub,把TOP层的颗粒,前面的走线换到L3层;BOT层的颗粒,前面的走线换到L16层,这样颗粒前面的换层孔stub就比较长,然后再仿真得到如下比较好的眼图。

有时候不得不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神奇!尤其是DDRx的设计套路太多了,设计难度越来越大,不仿真还真不好保证能跑到那么高的速率。
关于一博:
一博科技成立于2003年3月,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301366,专注于高速PCB设计、SI/PI仿真分析等技术服务,并为研发样机及批量生产提供高品质、短交期的PCB制板与PCBA生产服务。致力于打造一流的硬件创新平台,加快电子产品的硬件创新进程,提升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