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427 DMA+PWM控制WS2812B的丢波问题,STM32不会丢

楼主(2025-09-04):
笔者使用GD32F427 TIMER4 CH1输出pwm,通过配置dma控制PWM输出精准波形

static void MX_TIM4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4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4_Init 0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 USER CODE BEGIN TIM4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4_Init 1 */
  htim4.Instance = TIM4;
  htim4.Init.Prescaler = 0;
  htim4.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4.Init.Period = 112-1;
  htim4.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4.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PWM_Init(&htim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4,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4,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4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4_Init 2 */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4);
  HAL_TIM_MspPostInit(&htim4);

}

voi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tim4_ch1); // 调用HAL库中断处理函数
}

// 补充DMA传输完成回调(可选,用于确认传输结束)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 == &htim4)
    {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4, TIM_CHANNEL_1); // 传输完成后停止PWM

        //rt_kprintf("call back\r\n");
    }
}

/**
  * Enable DMA controller clock
  */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1_Stream0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0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0_IRQn);

}
void ws2812_load(void)
{

    if (HAL_OK !=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4,TIM_CHANNEL_1,(uint32_t *)WS2812_RGB_Buff,sizeof(WS2812_RGB_Buff)/sizeof(uint16_t)));//sizeof(WS2812_RGB_Buff)/sizeof(uint16_t))
    {
       // rt_kprintf("HAL_TIM_PWM_Start_DMA err");
    }
}
void ws_set_color(uint16_t num, uint32_t rgb_data)
{
    uint16_t i,j,z=0;

    for(i=0;i<24;i++)
    {
        WS2812_RGB_Buff[24 * num + i] = (((rgb_data << i) & 0X800000) ? WS_H : WS_L);
    }

}
经过测试发现 GD32在给ws2812发送第一个像素数据的时候,会丢失第二个bit的pwm波形,我将0X800000 逐次右移一位然后输出,发现在0X800000>>1的时候,灯会直接灭掉,通过示波器也证实过此现象。不知道是芯片的问题还是配置的为题。但是同样的程序我在stm32上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A:
GD32和STM32虽然同属ARM Cortex-M系列,但在外设实现上可能存在细微差异。

网友A:
GD32的定时器或DMA模块可能在处理某些特定配置时与STM32不同。

网友B:
PWM配置问题,,预分频器设置为0,周期设置为112-1,这可能导致PWM频率过高或过低,影响波形质量。

网友C:
DMA配置有点问题吧

网友D:
GD32F427可能本身有缺陷

网友E:
建议参考GD32官方文档。

网友F:
可能需要换GD32F427芯片